关于最大锁尾力的一点探究--最大尾旋翼夹角测试

楼主(2009-10-28):
一、测试背景:

相信所有的玩家,都想拥有最大的锁尾力,保障尾巴总能都输出足够的锁尾力。锁尾力取决于三个因素:1、尾翼转速;2、尾翼夹角;3、尾翼面积。

今晚,对锁尾夹角作了测试,目的是要找到锁尾力最大的尾桨夹角。测试中,保持转速大致不变; 尾桨面积不必说,恒定。

二、测试方法:

通过限制尾舵机最大行程,我可以很方便地限定尾桨最大夹角。直升机拆掉大桨,用手托起机身,推油门高速旋转,然后强行扭转机身,锁尾陀螺仪令尾翼的锁尾力逐渐显现。这样多次实验,最大尾桨夹角从0度一次次增大到80度,体会最大锁尾力的变化,得到的结果如下:

1、从0-50度,最大锁尾力不断增加;

2、从50-60度,最大锁尾力略为下降,同时尾翼发出“噗噗”的噪音;扭转过程中追尾倾向非常明显;个人感觉噪音是由于尾桨角度太大,导致高速旋转过程中尾翼发生间歇形变。估计用碳纤或玻纤尾翼会改善;

3、从60-80度,最大锁尾力明显下降,同时尾翼发出极难听的噪音。在扭转机身过程中,明显感觉到锁尾力先是较大,继续扭转机身锁尾力不增反降。

这个试验结果令我非常惊讶。它完全打破了我以往对450尾行轴程不足的看法。以往,我总以为450的尾轴行程不足,尾桨夹角不够。为此,我甚至会把尾中联向外拉一点,令尾桨最大夹角可达到80-90度。然而,实际证实最大80度夹角锁尾并不理想,急加油经常会甩尾,甩的过程中也出现上述试验过程中的噪音。

三、实验结果是:
1、450的尾轴行程设计完全正确,没有浪费行程;
2、即使增加行程,锁尾力也不会改善,没用的;
2、不用再考虑加长尾轴,没用的;
3、不用再把尾中联往外拉,没用的;
4、保证锁尾力最大的尾桨夹角在50度左右。

四、引申的几点:
1、450应该设计更大面积的尾桨,这才能输出更大的锁尾力;像450 Pro那种尾翼;
2、450应该尽量用高转速、低螺距,这才能输出更大的锁尾力;
3、在无法换大尾桨、无法提高转速时,应使用碳纤或玻纤尾翼;
4、在无法换用大尾桨、无法提高转速、又只有塑料尾翼的情况下,应限制尾舵机行程,令尾桨最大夹角在50度左右。

网友A:
楼主起的好早噢,这样的贴子一定要顶!

网友:
呵呵
引用 网友A:
楼主起的好早噢,这样的贴子一定要顶!

估计不是早  是还没有睡

网友B:
  理论上,,,角度过了 45度,力量就反而变小__!!

其实,,最佳角度应该是 35度左右,,力量就已经最大了,,35--45度,,是靠牺牲阻力换来的力量..

网友:
学习了,要顶一顶LZ

网友:
不太明白。顶上去慢慢看

网友:
好贴,学习了,先问一下,怎样量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角度过了 45度,力量就反而变小__!!

其实,,最佳角度应该是 35度左右,,力量就已经最大了,,35--45度,,是靠牺牲阻力换来的力量..

很想知道理论计算的最优值是怎样算的。我找了很多次公式,都没找到。

网友:
超过50后,不见得会有间歇型变的问题, 但是过大的螺距会使尾桨失速了。

尾桨其实可以看成可变螺距的螺旋桨,这样就好理解了吧。

想起了小时候手工削螺旋桨飞线操纵的时候了,螺距都是用样板量的,螺距精确度要求很高的。呵呵。

另外这个测试有一个问题, 如果要进行这样的测试,最好把飞机固定在带旋转台的三角架上, 否则测试的意义不大, 因为飞行中机体是自由转动的,尾桨螺距不停的补偿,是一个纠往过正的过程,所以地面测试的时候尾舵可能会撞墙而飞行的时候绝不会。

网友:
以前我也一直认为  尾桨 夹角越大越好 汗啊  今天回去调试一下

网友:
拿掉大桨 直升机将失掉几乎全部的由于大桨旋转的反扭力,这样的测试与有大桨时不一样。没有大桨,假如没有反扭力(很小),尾桨0度为中立点,    有大桨时尾桨可能为20度为中立点(要抵消反扭力)。建议重新测试。

网友:
16楼“最好把飞机固定在带旋转台的三角架上, 否则测试的意义不大, 因为飞行中机体是自由转动的,尾桨螺距不停的补偿”这一点蛮好,我调ESKY E016我用过见图

文件名: 图片
描述: 图片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f4f76a6-c396-11de-9b16-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图片

图片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