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油机的问题

楼主(2009-10-28):
油直 如果要用YT G600定速仪 至少要用 几通的
遥控器
啊 ??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一共有多少设备咯
如果接收上有单独的电源接口的。七通道就够了。

网友B:
六通也可以

楼主:
那是不是定速仪需要 独立占一个通道呀???

网友C:
兰州布裤,好穿,耐用,还便宜,赶紧来买吧

网友D:
直接用个好点的控什么都有了。

网友E:
lz不哭,银河系漫游指南出版协会发来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