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09-10-28):
小弟飞的是亚拓 450 se    陀螺仪 401+9257 ,开3D模式螺距大于+7,油门推到顶,尾巴向右温漂,螺距越大越严重,猛加油门时甚至能甩尾半圈!陀螺仪感度60—80%都试了,没有改善!求大家帮忙!!!!感激不禁!!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还是油门 / 螺距搭配不当引起的。
1、悬停模式时的中点油门=70%,螺距=正5度。
2、3D模式时,油门设定为100、93、85、93、100,主旋翼的总螺距=20度(-10~+10),油门中点时的螺距=0度。

网友:
我的是尾轴铜套虚位太大 导致急推油门腻时针甩尾

网友:
401不行了

网友:
双桨有没有完全除去?

尾轴是不是很涩?

我手里有台和你一样的机器,别人给我的,现已经修复

尾巴锁不住原因很多
无非是尾桨转速和尾桨螺距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还是油门 / 螺距搭配不当引起的。
1、悬停模式时的中点油门=70%,螺距=正5度。
2、3D模式时,油门设定为100、93、85、93、100,主旋翼的总螺距=20度(-10~+10),油门中点时的螺距=0度。

网友:
   :loveliness: 油门曲线,皮带调整

网友:
尾轴虚位--尾舵拉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