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仪是否能替代陀螺仪?

楼主(2009-10-28):
一直买弄明白,如果安装了平衡仪,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安装
陀螺仪
了?
请使用过的人解答!谢谢

网友A:
平衡仪上集成的锁尾陀螺仪很鸡肋的~

楼主:
如果既安装了陀螺仪又安装了平衡仪,那平衡仪在工作的时候,陀螺仪工作吗?
陀螺仪和平衡仪是否能同时工作?

网友B:
一个是管x-y, 一个是管Z, 不相干的

网友C:
不装平衡仪能飞吗?

网友D:
没有平衡仪型号,这个问题问的过于模糊。对应的模糊XX是:
1)有的平衡仪必须装尾陀螺
2)有的平衡仪内置尾陀螺性能很好可以代替独立的尾陀螺
3)有的平衡仪内置尾陀螺且只能用内置的,不能装外置尾陀螺
4)有的平衡仪内置尾陀螺性能不好,但可以选装一个外置尾陀螺

网友E:
感觉比较复杂

网友F:
平衡仪和陀螺仪的作用完全是不相同的。
平衡仪是保证飞机无论在什么姿态,最后都能恢复到其俯仰——横滚平面与地平面平行。
陀螺仪是保证飞机无论在什么姿态,都能维持当前3轴的空间指向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