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模的电池

楼主(2009-10-28):
给宝宝玩的船模,用的是380级电机,原来是7.2V/1700MA电池,玩得时间太短。我想自己换个大容量的电池,看中网上有人卖3.7V/6000MA的聚合物锂电芯,准备弄2 个串起来用,是否可行?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为什么不行?
它的持续放电是2C。

网友:
2C?  可以试试

网友:
确定是2C不是20C?那到是有点凶险,2C放电才12A,380有能力把电池肚子搞大

网友:
380无刷还是有刷

网友A:
2C显然不行。
20C就可以了。。

网友:
逗小孩是可以的

网友:
我有个7.4V  15C  1300 小锂电 用在有刷550单电机船上,全油门可以玩30分钟左右!!

楼主:
原船配的是镍氢电池,给你们一说我也不明白了。
电池持续工作时间应该是由电池的容量决定的吧,1700MA的电池肯定没有5000MA的工作时间长。
既然不是玩竞速,是给小孩玩的,只要船能跑,我想2C的放电应该够这种380电机的使用,我的想法对吗?

网友B:
还得看您的电调

网友:
可以380的最大电流是10A左右

网友:
最好搞成2S2P那就爽了,你宝宝可以玩一天,就怕太重船会沉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得看您的电调

呵呵玩具船是开关控没电调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2C显然不行。
20C就可以了。。

有刷380最大电流只有10A  这个电池2C有12A怎么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玩具船是开关控没电调的兄弟

这样啊..

网友:
原则上可以。但,首先电流还是多估一点,对电池也没坏处。其次,别太重了,船压成潜艇就什么都完了。

网友:
200多块买个2S 4500mah的电池不就完了。玩具船玩1、2个小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