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克斯starter大齿盘测量

楼主(2009-10-28):
昨天非耐的450到手,闲得无聊想到有朋友说非耐的大齿盘是椭圆的,于是心血来潮测量了一下。

在一侧贴纸作为标记

此时表针处于0位,由于拍摄角度的问题不在0上方,无关紧要。

这是测量过程中凹进去的最大值:3丝,此时选定0位逆时针转过约70度。

这是测量过程中凸出来的最大值:5丝,此时选定0位逆时针转过约180度。

其余的值都在1丝到2丝之间,再加上机床装夹偏心的影响,误差应该不会超过10丝。
看来非耐的大齿盘也不是特别椭圆 哈哈。轻拍哦~

网友A:
这样的精度应该在可接受的范围了
楼主有条件的话比较和其他的做一下比较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精度应该在可接受的范围了
楼主有条件的话比较和其他的做一下比较更好

俺平常都不怎么飞的,这是第一架450。要不各位给俺赞助两台?

网友:
非耐的starter大齿盘同心差异应该不止几丝吧?个人感觉,从电机齿与大齿间缝大小的差别来判断,应该在0.1~0.2毫米以上.......也可能是批次的问题........

网友:
正常就好

网友B:
  大齿着东西 就算是椭圆的 只要不脱齿就没有太大影响 ~

网友C:
这样的精度可以接受??我们的厂家连个标准的圆都做不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精度可以接受??我们的厂家连个标准的圆都做不出来么?

世事无绝对,误差是肯定有的。具体就看误差多少了。标准的圆,估计要找上帝去做~~~

网友D:
正确的测量因该是:将主轴穿进轴承后,将主轴夹到卡盘上转动齿盘(卡盘、主轴不转)来测量。

网友:
只测大齿, 这样的夹法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着东西 就算是椭圆的 只要不脱齿就没有太大影响 ~

呵呵,饥骨如柴也来混电直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确的测量因该是:将主轴穿进轴承后,将主轴夹到卡盘上转动齿盘(卡盘、主轴不转)来测量。

当时主轴已经安上去,懒得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精度可以接受??我们的厂家连个标准的圆都做不出来么?

 标准的圆?有点常识好不好。

网友:
用这个仪器来殊料件有D太严格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俺平常都不怎么飞的,这是第一架450。要不各位给俺赞助两台?

我赞助你各大品牌的大齿盘各两只,你帮忙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赞助你各大品牌的大齿盘各两只,你帮忙测试吧

我想要各大品牌的飞机各一架,看看哪个更结实

网友:
等楼主的测试报告

有那条件,就做点造福摸友的事吧,大家都会感谢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