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CPCM版如何改变频率

楼主(2009-10-28):
随机的接收机是有晶体的,但高频头拆下来前后左右上下都找遍了,除了与发射机插销相连的那一排小孔,整个就是一完整的四方盒子,找不到旋钮,也找不到晶体插槽。

这个高频头如过要换一个频率,怎么操作?

楼主:
各个方向都照了照片

网友:
我的是2.4G版本

网友A:
找找看,很容易发现的,呵呵。

网友B:
Hi BAND!这词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看,很容易发现的,呵呵。

搞半天,最后用裁纸刀才把这里撬开,居然是一块用胶贴上去的薄铝片,这个地方设计很不合理哦

网友:
呵,没想到你的PCM高频头换晶体的地方是盖上的。

网友:
藏得太好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 BAND!这词很熟悉

高端(相对于中、低端)频点,频道(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