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4直升机不动

楼主(2009-10-28):
g4中,设置4个通道, 固定翼正常动作,但是选择直升机之后,加油门只有螺距在动,其他都不动,是不是 还 需要设置什么东西,请高手给个解答

网友A:
3通道换成S开头那个 6通道换成T开头那个就行了

网友B:
第7通道反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照二楼所说,把3通道换成了s打头的,但我的好像在8通道设t打头的,飞机飞起来了,可是离地不到一米的地方,再加油门飞不起来,请再指教,....搞定了,哈哈,把8也设置成3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