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看见路边的割草机在工作。那东西寿命那么长?

楼主(2009-10-28):
(无正文)

网友A:
德国和日本进口的割草机寿命长些!!
而国产的割草机有点不争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和日本进口的割草机寿命长些!!
而国产的割草机有点不争气了....

是这样子的。
虽然价格便宜

网友:
现在是听见割草机的声音就往天上看。

网友B:
我家这个割草机是以前的房主留下来的,卖房子时候送给我的,我一看当年的收据,居然是1999年买的,到现在这都10年了。不过一直是自家花园用的,用的也不多,我现在两周割一次。

2冲程,自己用汽油和机油配的25:1混合油,跑起来还是刚刚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这个割草机是以前的房主留下来的,卖房子时候送给我的,我一看当年的收据,居然是1999年买的,到现在这都10年了。不过一直是自家花园用的,用的也不多,我现在两周割一次。

2冲程,自己用汽油和机油配的25:1混 ...

住别墅的?跟26cc的飞机发动机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住别墅的?跟26cc的飞机发动机差不多一样的。

算不上,我家地皮小,是Unit, 不是House, 但是前后花园还是有的,虽然小

这台发动机多少CC我还真不知道,没自己检查过,反正一拉就响,一响就用,用完就扔车库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不上,我家地皮小,是Unit, 不是House, 但是前后花园还是有的,虽然小

这台发动机多少CC我还真不知道,没自己检查过,反正一拉就响,一响就用,用完就扔车库里了

感觉起来就是有米之人。羡慕

网友:
不,工薪族,没米。

还是讨论割草机吧,要不然离题太远。

我曾经也想过这割草机发动机能不能用在模型上,不过它太重太大了啊,有没有改成功的例子可以看看?

网友:
改到模型上是可以,仅仅是玩玩,追求刺激的话,绝对不行,同样是26CC的机器,剪草机为什么寿命长?航模专用的机器为什么寿命短?
(以下的所有汽油机排量均是26CC!!)
航模机的最高转速一般在10000转左右,经过改装还能更快,据说CMB的机器更快,没研究过这么高级的……

而剪草机一般只有3000到5000转。用在航模上根本不能用,特别是船模。
转速高了压缩比肯定大,压缩比大了寿命肯定短,同样的对材料和强度都有更高的要求!相应的也会贵很多。

功率不用说了,船模机未经改装的最大功率一般有1.5千瓦以上,改装后更大。
剪草机一般只有0.6千瓦的输出功率。

再看重量,船模发动机还算重一些,我的华盛船模机是1.7千克,空膜的汽油机一般是1.2千克,
而剪草机发动机一般都大于3千克。。。。。

还有化油器,航模机的化油器都是真空膜片化油器,在任何角度上都可以使用,这很必要!否则飞机就没法做特技啦,哈哈!
而剪草机用什么化油器就不一定了,

油料方面:同样是混合油,航模机对机油要求很高!因为他的转速高,压缩比大,温度高,所以她必须用FC级以上的2行程专用油,最好是全合成的。价格大约50元一升(一瓶),否则……很快就完蛋了!
剪草机就不用了,6元一瓶的最便宜的根本没有级别的二行程专用油就行啦!

还有火花塞的问题很严重!
航模机一定要用专用的阻尼火花塞,最好给点火电路加上电磁屏蔽,否则干扰接收机,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楼主想改装的话,要计算一下成本……
剪草机发动机价格最少也得300吧,还要拆下一大堆不用的东西扔掉,这里切掉一块,那里割掉一块,还不好安装,输出动力也不方便,水冷散热更麻烦,几乎相当于重新设计了……这样还只是换来在水里慢慢悠悠的跑……寿命倒是很长  ……

而航模机,国产的机器价格已经低于600了,完全仿造的小松,送安装架,送专用油箱,使用方便,也不用操心水冷,也不用改装,小松怎么用它就怎么用,点火器,启动轮,火花塞跟小松完全通用,
据说有人给华盛的机器换上Walbro的化油器,可以达到接近小松的水平!(一台小松可接近2000啊!)

网友:
LZ还说自己没米???是想我们把你人肉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