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ESKY的BELT CP V2这机子怎样?

楼主(2009-10-28):
,有点想入手这台机子 不知道这机子怎样 有没有哪位用过?

网友A(2010-09-11):
一分錢一分貨,電裝損壞,好像沒得修,需要買新品~
搖控器內建程式混控,能調的地方不多,就將就使用~
如果沒改搖控器/接收/電變.....
只能作簡單的3D及一般飛行~
零件也不便宜,如果你那裡,可以方便買的到零件,又經濟不寬裕時,可考慮這機子~
多練模擬,減少摔機~

网友B:
个人建议不用那机器,新手手里米少的话根本摔不起,不信上TB看看配件价钱,有钱直接450吧,新手在家摆着不要手痒就飞,一定要把模拟器练得很稳才能飞,

网友C:
我就是进这机子……都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