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炸机修复后明显动力不足(问题应该基本解决了)

楼主(2009-10-28):
蝎子2221-8 3600KV电机配12T,好盈60A电调。炸前动力正常,平稳。炸后换了三轴,大桨(飞越40元碳桨炸完了,上了副TNS玻桨)。前后传动齿组、尾管、传动轴都是飞越的,但用手试转平顺。实测螺距:-2,6,9. 油门炸前0,45,60,80,100飞的很爽。但现在油门升到0,50,75,85,100才能勉强起飞,飞起来也不稳,一打副翼就飘。电机齿换成13T也没有明显改善。
只检查出以下两点:
1.蝎子电机轴旷量有点大,该换轴承了;
2.小齿盘圆度不好
请高手指教:是以上原因造成的动力不足呢,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没发现?
谢谢!
感谢各位模友的支持,特别是老羊、飞越一笑、卢森宇、lym0610(排名不分先后 )等模友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模友提到的问题都仔细检查过了,问题很怪。现在真的是黔之驴了 :
1.星期天将前后传动齿组、尾管、尾传动杆、大桨、头罩全部换成YT原厂(除主轴为冰人改装主轴、横轴为ALZ外,全机没有副厂件),同时将两个可调螺距的连杆调到说明书指示长度,控清空重设,重新调校螺距、油门曲线。试飞后动力正常,飞了5块电。心中暗喜。
2.考虑到原厂大桨及头罩价值昂贵,今天将大桨换成飞越40元碳桨,头罩换副厂,其他未作任何更改。但试飞时油门推到顶都无法起飞。看脚架底下的沙土,被压出很深的痕迹,好象无论怎么推油门,螺距都是负的。而我根本没设IDEL曲线,也没动IDEL开关。难道亚拓的设计如此高明,换副厂桨和头罩就不能起飞
我现在判断是旋翼头部分有故障,造成螺距不正常。拆了大桨夹,发现轴承完好,只是有一边少了个8*5.5*0.4的垫片,补上去了。中联拆下来看过,没发现明显损坏。不知还要检查哪些地方?请继续指点,谢谢!
11月16日:
近几天天气不好,没法试飞。那天用原厂桨试飞OK,而换副厂桨后无法起飞,总感觉问题不在机子上了。换回原厂桨,调好螺距及双桨,再换副厂桨实测螺距,发现两支桨的螺距差别很大。因为这种桨是全黑色的,我感觉没白色桨尖容易看双桨,特别是小油门双桨不明显时。将机子固定妥当,随着油门加大,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双桨了。终于找到原因:我用这种40元碳桨好几副了,前面的几副动、静平衡都很好,虽然PRO的桨夹很紧,但都能顺利地放进去。唯独这副,桨夹塞不进去,只好用锉锉桨根。可能是锉的不平整,造成两支桨螺距差别很大。
今天重新锉了下桨根,仔细调螺距和双桨,参照cbr7650的帖子调整了油门曲线(特别鸣谢)。因下雨在地下车库找了个小地方,试飞了两个电池,感觉动力OK。飞第一个电池时,有轻微的“金鱼尾”,调了下螺距和油门配合,也OK了。
待天气好转,再到外场试飞看看。
谢谢各位!

网友:
换个别的电调试试

网友A:
小齿盘圆度不好,只要不要太离谱的话。 影响不会那么大的。
1.蝎子电机轴旷量有点大,该换轴承了;
设置都正常的话 。估计是马达有问题了。 拆下来。空载运转,看一下噪音情况和空载电流较以前的有多大差别。
我的马达轴磨细 轴承坏后就表现出噪音大 飞行无力
楼主的蝎子电机用多少个起落了,以前用过一个蝎子的3600kv用了200个起落就不行了
仅供参考

网友B:
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盘圆度不好,只要不要太离谱的话。 影响不会那么大的。
1.蝎子电机轴旷量有点大,该换轴承了;
设置都正常的话 。估计是马达有问题了。 拆下来。空载运转,看一下噪音情况和空载电流较以前的 ...

谢谢,我检查下马达、换轴承再试试看。我这个还不到200个起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问题

请问要如何检查?我手头上还有个YT 35X,但是换电调试还得换插头,因为蝎子电机原配的是小香蕉插。

网友:
有钱人的折腾

楼主:
汇报一下检查、试飞的结果:
1.蝎子电机打开后,发现轴已有不少磨损,只好与两个轴承一起更换。换后感觉不到旷量,换装在另一台wing v2上,用13T动力强劲,有点操控不住的感觉,准备换回12T,因为目前只会悬停,所以12T应该足够。
2.将wing机上的浩马特2835H马达和电调换到PRO上,这马达3800KV,在wing机上用11T都很够劲。现在换12T装在PRO上,动力依然不足,中点油门要70%左右才能悬停住。看来确定不是马达和电调的原因。
想来就只有一样:轴传动杆。因为炸机后尾管看不出任何弯曲,所以就没换尾管和轴传动杆。听老鸟说过,这玩意儿弯一点都不行,看来要再折腾一次

网友:
以后无刷电机不用费钱。200多几落就要换了。看来我又要出血了

楼主:
对了,今天试机还换了飞越40元碳桨,YT原装前传动齿组。现在关键部件只有尾管、传动轴和尾齿组是飞越的。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旋翼头---可是目测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前后传动齿组、尾管、传动轴都是飞越的应该也没问题,你用手试转平顺?马达齿和大齿盘是否靠得太紧?
如果旋翼头螺距设置正常,恐怕是电调吧?换一个试试?

楼主:
谢谢老羊师傅指点!
用手试转很平顺,拔动一下大桨,尾桨都可以转好多圈,手感比wing皮带的还松。电调和电机都换过了,螺距是实测的-2,6,9。
马达齿间距也不应该算紧,目测应该不只一张A4纸的厚度了。调松点再试试

网友C:
考虑一下电池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一下电池是否有问题

谢谢提醒!我只有六块电池,2块20c,4块15c。一台wing v2一台PRO共用,现在这六块电池在wing 上服役良好,蝎子2221-8电机配13T,控设定定时6分钟(悬停),电池、电机、电调的温度均正常,电池还有3.8V左右。所以说电池应该没问题。
但这问题确实非常奇怪,已订了些YT原厂件,全部换原厂件后再试试

网友D:
换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机试试

谢谢!电机、电调一起都换了。

网友:
楼主的螺距真的没问题吗?你的电机我没用过,但单从螺距上看,:-2,6,9. 油门炸前0,45,60,80,100

这样的螺距配合邮门应该不可能飞得爽吧???特别在前三点

网友:
手转大桨,可以转几圈?

网友:
蝎子电机不行,现在做工质量越来越差,浩马特不错,趁新出的用,等将来市场打开,质量也该下降了

网友:
樓主既然是炸機後的不正常,那說明問題很有可能出在硬件上,在考慮那麼多深入的問題的時候,先看看飛機的一些基本硬件是不是沒炸壞,把jj全拆了一個個檢查吧

楼主:
问题依旧,很怪!请看顶楼。

网友:
根据你第2条描述的情况“试飞时油门推到顶都无法起飞。看脚架底下的沙土,被压出很深的痕迹,好象无论怎么推油门,螺距都是负的”是油门方向正确,螺距方向反向,你的设备是什么品牌和型号,所有的设备都有一个PIT MIX混控值,这个值的正负值表示螺距的方向,%数值表示螺距的行程量,LZ可以试了将这个螺距混控值前面的正负值改变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国产的设备,有时候会碰到关机后设定数据丢失的情况,LZ可以先试一下是否正确,硬件不会前面几个起落好的,关机再飞后就变反向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控关机就无法保存数据了?
换别人的控试一下,
或者控一直开着,先调制再飞,检查螺距曲线,中途不关机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我的控是10c,还没出现过不能保存数据的现象。PITCH混控这个也不会错,今天回来后再测了下螺距,实际值还是-2,6,9,没变啊。
今天仔细检查旋翼头后,还发现一个问题:冰人改装主轴不用台阶固定,改用以前的主轴固定环。我可能将主轴装倒头了 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

网友E:
似乎还忘了一个地方,单向轴承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还忘了一个地方,单向轴承会不会有问题?

谢谢老羊!拆下单向轴承组,用手转动发现反向还是锁的很死,但是从图片上看,轴套已经烧了。手头没原厂件,换了套WING上正在服役的齿盘组,待试飞再看看。

网友:
从新检查下螺距看看,或者是斜盘舵机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是不要把主轴固定环和主轴承之间的间隙弄到一点都没有

网友:
简直就是浪费

蝎子2221-6   3600KV 你配个12T的齿轮 你简直就是看不起蝎子。。。
要想暴换上14T ,,,正常飞最少要13T。。

网友:
电调

重新设置一下 电调 。。有可能炸机震动  破坏了电调里面原有的 数据
重新设置一下有可能解决。。。换13T

网友:
量产了质量就下降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今早再换过齿盘组、主轴后试机,故障依旧。非常的郁闷
回28楼上将:实测螺距为-2,+6,+9并没有问题。斜盘舵机正常,油门打HOLD或拔电机线后,推油门螺距变化正常。
回29楼士官同志:这倒是条新的思路,我调的就是一点间隙都没有。上了两个垫片,待取消一片再试试。
回30、31、32楼各位:已经不关蝎子电机的事了,蝎子电机已经换到另一台WING机上,使用正常。这台PRO现在用的是原来WING上正常使用的电机和电调。
谢谢!

网友:
用手拨大桨,空转能转几圈?
是不是十字盘里的轴承出问题了?

网友:
重新设置 电调的油门行程 和 其他的参数  。。。  实验下

楼主:
11月16日:
近几天天气不好,没法试飞。那天用原厂桨试飞OK,而换副厂桨后无法起飞,总感觉问题不在机子上了。换回原厂桨,调好螺距及双桨,再换副厂桨实测螺距,发现两支桨的螺距差别很大。因为这种桨是全黑色的,我感觉没白色桨尖容易看双桨,特别是小油门双桨不明显时。将机子固定妥当,随着油门加大,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双桨了。终于找到原因:我用这种40元碳桨好几副了,前面的几副动、静平衡都很好,虽然PRO的桨夹很紧,但都能顺利地放进去。唯独这副,桨夹塞不进去,只好用锉锉桨根。可能是锉的不平整,造成两支桨螺距差别很大。
今天重新锉了下桨根,仔细调螺距和双桨,参照cbr7650的帖子调整了油门曲线(特别鸣谢)。因下雨在地下车库找了个小地方,试飞了两个电池,感觉动力OK。飞第一个电池时,有轻微的“金鱼尾”,调了下螺距和油门配合,也OK了。
待天气好转,再到外场试飞看看。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