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9-10-29):
 电调故障,输出电压过高。接收旁边的一颗不知道是不是电阻来的烧掉。请问这个是什么?如果是电阻请问多大?我用一个好的接收测量过阻值220欧的。

太小,看不清楚,只好用单反相机来做放大镜!!效果不错!后来在另外一个坏的接收上找到两个这个贴片,这个容量又是多少呢

网友:
起码要上个图,才知道损毁的是啥元件啊

楼主:
是在插针旁边的

网友:
不上图谁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位置的东西。

网友:
看到图了,这是一个电感,几十微亨

网友:
那个黄色的吗?是个胆电容

楼主:
到底是那个啊????我都迷糊啦

楼主:
西安的售后在吗?出来说下话

网友:
不用售后,就是电容,容量1-10UF左右的固体电容 ,是钽电容吧,

网友:
47uf的钽电解电容

网友:
我问过电子铺.都没有钽电解电容

可以用其他多大的普通电容替代吗?

楼主:
无人可以帮得到我吗?

网友:
可以用个10V-47UF的普通电容代换

网友:
是普通贴片电解电容47微法有扛这边表式接正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故障,输出电压过高。接收旁边的一颗不知道是不是电阻来的烧掉。请问这个是什么?如果是电阻请问多大?我用一个好的接收测量过阻值220欧的。

太小,看不清楚,只好用单反相机来做放大镜!!效果不错 ...
楼主这个归儿子是母狗生的

网友:
这下看清了,是47u钽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