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rtex对Vortes----纯技术性讨论

楼主(2009-10-29):
本帖仅作纯技术性讨论分析,并不涉及对出产方产品的认同或反对,请注意!
见图:

分得出哪条是原版吗

船也是底部基本是一致的

左边这条是原版的,颜色带有点橘黄色,S版是偏深红色

原版头部驾驶舱轮廓线明显点,但壳边有点翘,S版的就不明显,但边缘较服贴

由于船壳材料和工艺的不同,表面的感觉也有很大的区别,原版表面较光滑,但有微小沙
眼,S版表面呈现的是材料表面细密而规则的纹路,但没有一点沙眼

楼主:
再来内部图:

原版仓内头部有明显灌胶加固,S版就没有这样做,但两前侧仅有块小木片加固

船前内侧线部原版一样是加固的,另外在船体的右脚后部还有硬木片加强,应该是给使用者安

装水刀时加固用的,S版也没有

船尾部,原厂更是加贴硬木板加固,应该是加强舵系和轴系吊架的安装,S版也没有

最后是重量,原版有554克重,S版是361克,S版采用的是三层高密度玻纤布抽真空成形工

艺,减少了将近200克重量也是有道理的,但强度有没有原版结实就有待下一安装调试后分

析。。。

网友:
原版在哪里有卖呀

楼主:
S版的安装及调试:

因为船身较轻,就使用B28的电机作为动力,KV4122,FSDB2856电机

选用3.17MM软轴传动

轴位的角度及长度的确定

加强型吊架,3.17MM浆轴系

楼主:
试跑:

安装完成后准备试跑。。。

使用一体化轴,舵系

432铝浆

使用4S  全新A123电池试跑所得的最高时速 70KM/H

视频:

最高时速是在此段视频中录得,注意最后几秒,撞到水鸭翻了

网友:
用B28跑,大概70码速度也就封顶了吧,我的VO目前也是B28,等空下来了把自绕的B36试一下

网友:
成本很低

网友:
翻版太多了,能改个字母已经算“对原版致敬”了。

不由得想起地摊上那些打着“adidos”“NTKE”(仔细注意拼写)的鞋子。俺还见过叫“Panasomig”,“enelong”的电池.........

俺发email去德国H&M买船,人家回话说:“我们不卖给中 国人” ...............
...........俺那幼小的心灵啊 ..............
...........俺那滚烫的赤子之心啊. ..............
..........................
对不起LZ,偏离技术讨论的大方针了。

网友:
呵呵!感谢老虎的安装分享啊!我也开始动手装咯!不过我用碳片加固了底部,尾部还在考虑要不要加固下,给点建议吧!

网友A:
DF廠家应送你这船的貼字!

以示表揚
试用方底尾支架,对一般的3P H 艇有好處

楼主:
呵呵,加不加强看你的动力大不大了,如果是B36电机就最好加强一吓电机座的底部,这个部位壳有些软,用手都可以会拉伸软轴,如高速遇外力后会有危险,有条件最好加强一下,功夫也不多,除非你是要测试极限强度,不然没必要冒这个险,不过我用B28高速翻个跟斗还是没事的,已经比想像中要坚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条自制mono电船下水没有呢?  我还等着看视频呢

网友:
晚上吃烤鸭了嘛?估计水鸭是内出血加脑震荡猝死的,应该不影响口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示表揚
试用方底尾支架,对一般的3P H 艇有好處

大師真識玩3P  一定好High啦!

网友:
这个壳翻的不错,我猜是没做漆用的胶衣工艺吧,比我手工强多了.看外观应该没用表面毡,直接上的细布,所以固化后布纹显露出来了。对于这一类型船我最头疼的问题在于分模,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偶滴船啊。。。。

偶滴设备啊。。。

老虎仔好人,免费再帮我装一条!

网友:
想问老虎兄,这电机的KV值会不会高了点?
我觉得用KV2000---3200电机  加6SA123电 和合适的桨会不会更快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