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LAMA V3马达的问题,多谢各位!

楼主(2009-10-29):
各位大侠,
这两天把自己的LAMA V3拆了个遍,换了B轴,在JJ组装过程中发现一些疑问,还请各位指教。

1. 控制两个浆的马达规格参数是否一样,是否前后安装顺序有规定,还是可以随意安装(当然要对上相应的传动轴)

2.一开始安装完成试飞时,两个浆旋转方向正确,但是JJ发生剧烈的顺时针旋转,调了四合一上的Proportinal也没用,于是拆下来重新装配,将前后两个马达对换了一下,试飞了一下剧烈的顺时针旋转的现象消除了。

3.发现出现剧烈的顺时针旋转时控制B轴马达上电线和马达连接处的焊点有点脱落,露出了部分铜丝,想问一下这个是否会导致马达输出的动力不足呢?从而导致B轴动力较小而使JJ顺时针旋转?

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