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卡爪请教!(谁用谁知道)

楼主(2009-10-29):
 琢磨了一天就是没搞出来,贴图说事向有经验的兄弟求教咯。:loveliness:

网友A:
不要看编号,把三个爪靠在一起,看下螺纹对不对的上。

网友:
你现在是顺时针放的. 你逆时针放就对啦....

网友:
按顺序在每个卡抓咬齿时用手向里推着,不然就可能没正确咬上。

网友:
这个简单

只要你不是拿错了
2楼+4楼就是最佳XX了

网友:
不是吧

答 案 也会被和谐?

网友:
没拆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看编号,把三个爪靠在一起,看下螺纹对不对的上。

先感谢各位兄弟的答复,不管是怎样的答复,也许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没有接触机械的新手都是有帮助的,在这里先O(∩_∩)O谢谢大伙。
rcboy的意思是不是三个爪并排放,牙最高的是1,次的2,最矮的为3,如果是就以卡爪上编号一致哦。我安装的顺序是按1,2,3的顺序装的。难道是按3,2,1的装?

网友:
里头那个平面牙的牙口你可以在卡爪槽里看见的呀,你看见那个平面牙口后,手柄退一点点后推入1#爪到底,手柄往上紧卡爪方向转一点,再把下面那个卡爪槽转上来,再转手柄,看见平面牙后再推入2#爪,。。。最后推入3#爪。就成了,如果不对,爪肯定没有推到底。

楼主:
吃过饭了,先下去按照楼上几位兄的的思路搞下,晚上汇报。O(∩_∩)O~

网友:
你的卡盘是正反爪两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楼的原来是批评我那个黄贴的波波兄弟啊,哈哈,你的这个安装方法也有黄色嫌疑哦.你看看是不是一进一出的啊!哈哈

上等兵要注意军纪,对长官怎么说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琢磨了一天就是没搞出来,贴图说事向有经验的兄弟求教咯。:loveliness:

你的爪肯定是弄错了顺序  把三个爪摆在一起 齿离边最近的是一号爪   就是顺序对了 一号的位置也不是随便装的 一般都是商标正对着的那个上一号爪

楼主:
收工了,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圆满解决问题,原来一号槽的位置是商标对着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

楼主:
是不难哦,看着该死的说明书,谁叫咱中了毒玩这该死的机机,卡盘上商标的左手边是一,右边是二,最下是三,装的顺序方法都没错就是槽子错了,真是谁用谁知道。

网友C:
华飞的吧  说明书上是错误的 他们也不改版、。。。。

网友:
安装卡抓只需保证按123号卡抓顺序咬合就行了,而不必拘泥哪个是1号卡槽,有兴趣的童靴可以试试循序换槽结果是否一样。

楼主:
楼上的不一定成功,我整了一天,你说的已经排过很多次了。就不适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飞的吧  说明书上是错误的 他们也不改版、。。。。

亏得手头还有本英汉词典,翻译的半天。明天就给费俊写信。说说,别告诉我出口的都是正确的吧

网友:
看卡爪的,不要去管它几号卡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不一定成功,我整了一天,你说的已经排过很多次了。就不适用哦。

看你一楼的图片所示,你错误的以顺时针方向排列卡抓的,对此可通过观察齿盘上螺旋盘齿的旋向来判断,当为顺时针向心旋向时,则为正确应是逆时针排列卡抓。
卡盘等布三个相同卡槽,为卡抓径向滑道,卡抓的径向同步滑动是由齿盘来实现的,由于齿盘是螺旋盘齿结构,这就导致在三卡槽的等径处相应的盘齿弧段的半径是不相同的,要保证卡抓等径就需与盘齿相配合的弧齿应形而定,这是导致三个卡抓区别的原因,表现出来三个卡抓的区别也仅是背面的弧齿高低有别而已,而与卡槽无涉。
下面图片中有三爪卡盘的结构图和安装步骤,可供参考。

三爪卡盘的结构图和安装步骤

三爪卡盘的结构图和安装步骤

网友:
3和2调转就对了

网友:
新手装卡盘经常发生这事当明白之後就没问题

网友:
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亏得手头还有本英汉词典,翻译的半天。明天就给费俊写信。说说,别告诉我出口的都是正确的吧

他们原来用的不是这个卡盘 现在偷工减料了 说明书也不改版毁灭证据 ~

楼主:
O(∩_∩)O~,此贴作为新手装卡爪的的参考贴很不错哦。谢谢各级领导的关怀。

网友:
 确实是新手

网友:
方向错了。逆时针123。你安的是顺时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