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池C数和容量

楼主(2009-10-29):
有谁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比较准确测量电池的C数和容量,为了防止虚标,比较迫切的需要得到这方面的测试方法,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吗?最好是用常用仪器来测量,这样比较方便。
       很多人说用充电器来测试电池容量,用1C的电流来充或者放电池,计算时间。有的充电器还能显示冲进去的容量或者放出的容量。
       不过C数呢,以30C 4000MAH来计算,难道要测试到120A吗,120A持续放电,这个电流感觉比较难,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网友:
测试容量比较容易,找一个电阻持续放电,观察电流以及放电时间
具体方法是:以1000毫安为例,加电阻使放电电流为500ma,那么能放电2小时就证明容量是OK的,建议用阻性负载来测试
至于C系数,就用一般手头上的工具是没法做到的

网友:
测C数是损坏性的,标准的定义:

在一定电流I放电,标准充电,循环N次还有80%的容量。 N一般设为100

如果对N的要求不同,电流I就不同,比如用20A放电,可以用200次,用40A放,就可能只有100次不到了。刚好达到要求的电流,除以满容量,就是标称放电C数

网友:
● 测容量简单,说过得去的充电器都有此功能。

● 测C数,可大致靠测内阻推算。我总结了个公式,仅供参考:

IR ≤ 370 * S/(Ah*C),

式中:S=串联电芯数,25℃下测试。结果单位:mΩ,

例如一组 6S 5Ah 30C 的LiPo,总内阻不应大于 16mΩ。

注:
1)内阻不要看普通充电器显示的那个值,不靠谱,最多用于定性比较,定量分析误差经常在50%以上,尤其是对很低内阻的好电池。
2)内阻受温度的剧烈影响,温度低十几度内阻成倍上升。

网友A:
就这个问题俺写了个随笔,仅供参考。:loveliness: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 ... p;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问题俺写了个随笔,仅供参考。:loveliness: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236520&extra=&page=1

友情提示:此“随笔”过于专业,请观看者至少自备高中物理电学基础单元、大学物理电学单册。

网友:
晕了。我以为你有知道的方法呢。。。。呵呵。。

楼主:
看看老外的办法

这是在RCgroup上看到的老外测试电池C数的办法,有兴趣的可以试着DLY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107072

网友:
C数在没专业设备的情况下,还真不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