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 450首次小炸,首次调机

楼主(2009-10-29):
我的JJ是固朗450原装,什么都没有换。

昨天晚上,在屋里想试飞几下,开始起来了5-10公分高度,但不太好控制,因地方面积为5平米左右,左右乱晃时,桨打到我的皮箱。
检查机器:手动赚了几圈桨,感觉主轴中心点有点晃悠,判断主轴弯曲,首次按照上次修机师傅的路子换了一根主轴。

打开控试了一下,但飞机乱转,不锁尾巴。而且感觉舵机嗡嗡响。发现,升降舵和尾舵机回不了中。难道是扫齿了么?

不管怎样,我拧下了舵机臂螺丝,拔舵臂。然后JJ联电回中,重新装上了舵臂,拧紧螺丝。

哈哈,好像是修好了。舵机不响了,且回中了。

连电试了几下,好了。

本次换主轴以及修整舵机,是我的处女修。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既然扫齿了,但感觉修好后还能用,是否需要换啊?(便宜)
或者以后换点好的舵机。

网友:
不要带伤飞,要不会传染的。 飞机这个不像自行车,自行车坏的不严重也可以骑,就算不能骑也不会连带其他的部件;可飞机坏一点就会炸,主轴弯了,舵机不动了,离地一定炸,一炸坏的更多。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保证飞机完全健康才离地。

塑料齿轮的舵机很容易扫齿的,特别是关动力不及时的时候,发现扫齿一定要修好再飞。

450大桨很有杀伤力的,不要在家里和人多的地方飞比较好。

健康的调整好的飞机是比较稳,也不怎么震动的;如果发现不是,立即检查。

弄个小金库,换配件的钱轻易就能超过买飞机的钱。

网友:
LZ对问题描述不够详细准确,无法判断

楼主:
就是小炸后,重新连电后,升降舵的舵臂不是水平的(斜盘也提上去了)。
此情况下,我推升降摇杆,舵机嗡嗡的响然后提不上去,下拉摇杆可以。以此判断扫齿了。

所以,我把舵臂拆下来后,水平方向安装了回去。

就是这样,不知可行,是不是舵机扫齿或划齿后,就得换。

我问的是这个。

感谢前面2位。和楼下的各位

网友:
凡是要小心,這個在天上啊,上了去就不能停不像車子可停下先,弄不好有危險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主轴弯曲是怎么弯法,什么程度算主轴要换了。

网友:
拆了大桨副翼,启动电机,看主轴弯没弯肉眼能看到大的弯曲。弯曲小的话,就能感觉到震动。

楼主:
7楼士官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那天我没有拆旋翼装置手动转了几下桨,发现刹车头中心螺丝还是有一点点来回晃。

然后,直接拆掉整个旋翼装置,启动电机,感觉主轴中心线很吻合。

仔细一看,我的中联与主轴有一点点的缝隙,中联的两个针与向位器孔有些缝,导致用手上下晃动桨时,有1-2个毫米晃动。

但是,飞的时候还算凑合。有一丁点震,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2010-03-01):
引用 楼主:
7楼士官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那天我没有拆旋翼装置手动转了几下桨,发现刹车头中心螺丝还是有一点点来回晃。

然后,直接拆掉整个旋翼装置,启动电机,感觉主轴中心线很吻合。

仔细一看,我的中联与主轴有一点点 ...
湾了肯定要换拉/

网友:
我的450的中联和主轴连接处有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