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0用什么螺距规??

楼主(2009-10-29):
请问各位,普通的螺距规能测250的桨吗??

网友:
250的套件里有个“可调式螺距规垫块”,把它放在普通螺距规上就可以了。

或者下 载下边的附件,按原大小打印出来剪下贴在硬纸上也可以。这个原作者是铁汉先生,在此表示感谢。

文件名: 亚拓250螺距规.pdf
描述: 亚拓250螺距规.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ae3f7d7-c453-11de-9c5e-0014221b798a/

网友:
开始我也以为要垫块,后来发现其实可以直接用的,当时买的是GL的螺距规

网友:
用普通螺距规夹上有点斜,不知精度怎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