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玩具船配聚合物电池是否可行?

楼主(2009-10-29):
给宝宝买的新奇达757T-065遥控高速快艇,原配7.2V1700毫安的
电池
,经验判断应该是镍氢的,前后也只能玩个30分钟,想改个大容量电池。
方案:聚合物锂电池,单体3.7V6000MA,放电2C,2个串起来用。
上页的方案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1. 外形尺寸是否能塞进电池仓;
2. 重量会不会过大影响重心位置;
3. 有没有锂电池专用充电器?
如果都没问题的话,那么可行。

网友B:
用A123多好,何必用锂聚?

网友C:
遥控快艇说是给宝宝买的,实际是LZ自己玩的吧

楼主:
一起玩,一起玩!:loveliness:

楼主:
用A123?做到相当容量得3 并2 串--6 个电池了吧,严重超重了。
为保证航行,我还要在里面加个小水泵做水冷呢。

网友D:
如果是模型,2C一定不行,玩具就不明白了

网友E:
玩具是可以的。模型电流有点小。

网友F:
其实是楼主想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