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手咨询一下,锂聚合物电池一般能飞多少个起落啊,有电池说是4倍得循环次数,晕

楼主(2009-10-29):
请教各位老手,锂聚合物电池一般能飞多少个起落,我有2种:850mah 11.1V  20C 亚拓250
3300mah 22.2v 25c  亚拓500

看到介绍Hyperrion G3得电池能5C充电,还是前一代电池4倍得循环次数,不知道到底真的假的

如果真能5C还4倍得循环,那买2块电池就就可以外场飞行了

网友:
用在什么飞机上?

网友:
每次不要充满,小于1C以下充电,300次以上

网友A:
我的电池都在300循环以上, 不过我很怀疑Hyperion能不能在5C充电的情况下达到4x300=1200循环, 毕竟还没有人用那么久,没有前车之鉴。

不过FlightPower的电池是2C充电的话循环次数会减半,不过这是两年前FP的数据, 也许FP很快也推出像G3 那样的电池也未可知

网友:
参考数不是300,而是100

能用300的lipo不多,而且也不是一般用法能用出来的,必须忍着点用

楼主:
我是亚拓250,亚拓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都在300循环以上, 不过我很怀疑Hyperion能不能在5C充电的情况下达到4x300=1200循环, 毕竟还没有人用那么久,没有前车之鉴。

不过FlightPower的电池是2C充电的话循环次数会减半,不过这是两年前FP的数据 ...

300循环?300循环也分怎么放电和充电,一般的国产便宜电池300循环电池基本已经废了(就是只有8成容量了)。不是说300循环还能充进去就叫满足300循环,要看压降比值。HY的4倍是指的与二代想比的4倍,粗略认为5C充电下400循环左右吧。如果纯看价格,同样的钱买2个国产电池,我觉得循环总数超过hy是肯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0循环?300循环也分怎么放电和充电,一般的国产便宜电池300循环电池基本已经废了(就是只有8成容量了)。不是说300循环还能充进去就叫满足300循环,要看压降比值。HY的4倍是指的与二代想比的4倍,粗略认为5C充 ...

如果HY能在5C充电的情况下达到400循环, 我觉得就已经能值回票价,毕竟5C充电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HY能在5C充电的情况下达到400循环, 我觉得就已经能值回票价,毕竟5C充电节省很多时间

400正常用应该很容易,这个倍率能到100个循环我就知足了

网友:
5C充电的情况下达到400循环?

有这么牛?

质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FlightPower的电池是2C充电的话循环次数会减半,不过这是两年前FP的数据 也许FP很快也推出像G3 那样的电池也未可知

已经出半年多了,叫 EON-X系列,也是用类似的国产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