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台钻6mm夹头换13mm夹头的方法

楼主(2009-10-29):
请问如果把台钻6mm(锥度B10)的夹头换成13mm(锥度B13或B16)的夹头,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

我买了台工业台钻,呵呵 6mm夹头的,精度还不错,就是夹头少了,想换个13mm 16mm的夹头,钻木头什么的

网友:
车个转换套套着。问题是扭矩够吗?

楼主:
搞木的或者软金属的应该可以吧。。。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没床啊,有兄弟做过没,给个经验好吗

网友:
车个锥度,套在13钻夹头上.

网友:
花钱找有车床的车。

网友:
愁人 啊!
大街上有很多卖变径套的,很便宜,还规矩,自己做?求人做?十个八个都买下来了

网友:
要是不会对商家怎么说,就直接拿着你的B10到商店直接比划,告诉他一直加到多大的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啊,可是我这里是个小县城,下去转转,没找到这样的东东哎。。。

网友:
工业台钻?6mm的 上个图看看,是否MT接口的?

楼主:
是的,西湖Z406,6mm的台钻

楼主:
花键 主轴一体的,主轴下面的锥度B10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键 主轴一体的,主轴下面的锥度B10

B10是mt几?

楼主:
锥度B10和莫氏锥度的标准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键 主轴一体的,主轴下面的锥度B10
是180从广州买的吗

网友:
能改铣的西湖钻低价出
铜线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2569&extra=&page=1
7KH先生用此种机型成功改成数控铣.改装潜力大.

最大钻孔直径…………………………………………6mm
立柱直径…………………………………………………50mm
主轴最大行程………………………………………… 65mm
主轴中心线至立柱表面距离………………………… 140mm
主轴端至底座最大距离……………………………… 225mm
主轴锥度………………………………………………… B10
主轴转速范围………………………………… 1400-5600rpm
主轴转速级数………………………………………………3
底座工作台面尺寸………………………………200×200mm
总高……………………………………………………606mm
电动机………………………………………… 250W
毛重/净重………………………………………… 48/38kg
包装尺寸………………………………………64×33×61cm

注意版规不要发淘宝链接,如果是想告诉楼主,可以PM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80从广州买的吗

180能买到工业台钻

楼主:
280哎,哈哈 我的是2相的电机,主轴稍微有点晃,我买了根西湖的主轴换了,精度不错,眼睛看不出钻头晃了,钻的眼很圆。。。

楼主:
对了,不是主轴晃,是下面的链接钻夹的部分变形一点了,呵呵

网友:
买了根主轴???

那不是很昂贵的啊

网友:
用眼看不慌钻的很圆就叫精度不错?找表打下看看,如果表针不怎么动那才叫精度很好.呵呵

网友:
一闪,想出来了,你就叫人车一个"内六角罗丝"一样的东西就行了,不用太长.
上面是一个圆孔,下面是一下小圆柱,
小圆孔就车成钻上那个轴径的稍小一点,孔口倒角.
下面的小圆柱车成新买的13或16的钻夹头的上面的孔径.注意一定要同心度极高,
可能要加工后要淬硬一下,具体我没研究过,看别人是用气焊加热烧红后,放到淬火油中淬硬一下.不知水中行不

楼上那个用眼看钻头晃,那不是真的晃,是视觉假象.

网友B:
若锥度相同不妨间隔120度塞入三个厚度相同的铁片紧配合,本人没试过,理论上感觉可行吧?:loveliness: 若采用本方法后果不好请自负。

网友:
钻的孔不圆,是板板不厚,或者说转速太快或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锥度B10和莫氏锥度的标准好像不一样吧,

B10为莫氏贾格短锥连接其中的一种,锥度为:2°51'26.7",大端直径:10.094mm,锥长:14.500mm。

楼主:
主轴也不贵的,几十而已

网友:
没遇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给加工个套套(上面B10锥度的孔,下面B13或者B16锥度的棍)或者想点高招呢?哈哈哈哈哈

网友:
车一个套B10变B13就行了。

网友C:
几天前发现有一聊到,手钻修理店可能有那种B10转10的钻夹头卖.

淘宝上是确定有的,好像叫孔雀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给加工个套套(上面B10锥度的孔,下面B13或者B16锥度的棍)或者想点高招呢?哈哈哈哈哈

丰胸那有B10莫氏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丰胸那有B10莫氏1的

哈哈 莫氏一不就是13mm的?
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天前发现有一聊到,手钻修理店可能有那种B10转10的钻夹头卖.

淘宝上是确定有的,好像叫孔雀牌

能提供链接看看吧,先谢谢了哈。

网友(2010-10-13):
也需要B10转成B13或B16的东西,偶尔钻下大孔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锥度相同不妨间隔120度塞入三个厚度相同的铁片紧配合,本人没试过,理论上感觉可行吧?:loveliness: 若采用本方法后果不好请自负。

此法肯定不行,不能拍脑袋想问题,要不断实践积累经验

网友:
加变径套 ,轴加长了刚性和同轴度会降低很多,况且250W电机钻13mm有点吃力,DIY有时间玩玩可以,没啥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