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总电压不准,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9-10-29):
大家好。
我的山寨B6充电器出了故障,充电到每块电池电压4.10V就停止了,却显示充满12.6V。无法联系厂家。不知哪位知道该如果自救???

多谢了。
下面的图是充4S锂电,情况一样。

网友:
这不是真正的平衡充

网友:
这也太三寨了

网友A:
我的改好了,误差不超过0.01v

楼主:
冰寒:
    如何修改?能否分享?

网友:
可能是万用表不准!找个校表的!

网友B:
 要那么准干什么 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改好了,误差不超过0.01v

哈哈!不知道这位模友的数据是怎么得到的?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那么准干什么 差不多就好了

从12.3V充到12.6V可以再充进去起码400MAH的容量呀,不修好的话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知道这位模友的数据是怎么得到的?能解释一下吗?

对于你的这种心态是谁都能揣摩出来
既然这么问了,我就给你解释一下
首先说我的数字表,我的数字表不知道是几位的,反正有2位小数,我的数字表不准备,跟有3位的数字表比较过,由于我的表示2为小数,我的表偏低0.04V
其次说我的充电器,排除电池质量问题掉电压不讨论,3s的电池用数字表测得刚充满电后的3片电压是4.16V,我的表显示低0.04V,所以最后的准确电压是4.20V
最好,我说我改后的充电器的误差低于0.01V
请问这样的解释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你的意思,我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
如果我的说的有不合理的地方请指正
最后,年轻人,宽心对待每一件事情,你会活的很轻松!
再补一句,就这个坛子上改B6的精度低于0.01V的大有人在,并不是我一个,我也是学的别人改的,建议lz去搜一下,当然,首先保证你的电压表没有问题哦,当初就是这样把我给整的找不出问题,最后一对表,才发现是我的表显示值低0.0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那么准干什么 差不多就好了

话是这么说的,我们都不是研究电池的,也不知道究竟误差到什么数据电池才会坏
说白了就是心理作用,解决不掉问题心里就感觉跟有心病一样
都说un a6好,相信有部分人是冲着高精度去买的,只要能充进去管他串冲还是独立,最后只要电池电压准就好了,呵呵
真正说到底完全就是心里作用

楼主:
看来我这台应该叫B8了,有USB,有精调VR。当我用VR调节每块电池显示电压到万用表测的值后,情况依旧,每块电池还是只充到4.10就结束了。奶奶的气死了
那干脆把液晶屏显示的每块电芯电压通过VR调低0.1V不就得了?结果·····毛病依然照旧

网友:
不会是把电池类型选成liion了吧,liion是充满4.1v的,lipo才是4.2

楼主:
检查了一次,不是选择liion电池。是lipo电池平衡充模式。

哪位知道如何修理呢?

网友:
每片电池电压都不准多半是基准电压偏差造成,建议重点检测

楼主:
每块电压都准,是总电压不准,提前显示充满了。

网友:
总电压采样通过2个电阻直接进了单片机, 我试过调节,但无效,怀疑是单片机内写入了校准信息。

目前只能校准每cell的平衡电压(总电压/cell)

楼主先试试降低接触电阻,电压检测到你连接电池的整条路径。

楼主:
已经发给深圳厂家了,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D:
厂家今天把充电器发回来了,给了个全新的哈哈哈。风扇的声音较以前那个小多了,估计是升级版 。问题解决,又可以爽飞咯

网友E:
丢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