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的电调啊,万分火急

楼主(2009-10-29):
谁来救救我的电调啊,万分火急
今天炸机回来,电调上的一个金属片丢了,然后我就想自己装个散热片,装散热之前我试过,电调一切正常,能用,然后我就用橡皮筋把散热片捆在电调上,我装上机,开控, 接电池, 舵机有反映, 马达无反映(一般情况下,一接电,马达都会响一下,这次没有响) 我加油门,没任何反映, 剁机工作都正常,随后我以为电机不好,换了一个电机, 还是老样子,这下可以排除电机的问题了,应该是电调的问题,我用万用表侧过, 电调接电,不管油门拉到多少,3相线,我两两搭配测电压,都没有任何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还好好的,这下郁闷了,谁知道,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并且,怎样去判断问题所在,电调无任何烧毁痕迹
请各位帮忙了

我很郁闷,如果是电调坏了,为什么舵机都工作正常呢,因为舵机的电是由电调提供的啊
电调的3根线我测过,线根(与电路板焊接的地方)到香蕉头,是通路,

网友:
?没有文字没有图片救什么呢LZ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上来,不过已经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不透露下吗

网友:
肯定是操作有误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没电了,电调就开了保护功能,使得 电不能输出。。。。。我就遭遇过这种事。。。

网友:
我的XXD电调出过几次这种问题。。。。。有的自己又好了,有的从此没好过

网友(2009-11-28):
楼主左边的两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能公布一下吗

网友:
<我很郁闷,如果是电调坏了,为什么舵机都工作正常呢,因为舵机的电是由电调提供的啊>舵机是由BEC供电的,而BEC的供电和电调的电路是独立的,所以光看舵机是不够的。应该是电调坏了,里边的元件坏了,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你看下接受机,有可能是那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