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DSX7 晃动有声音正常么?

楼主(2009-10-29):
拿在手里晃里面哒哒响。声音是从左边发出的,问问大家这样正常么?谢谢了

网友A:
trim开关响,那实际上是一个塑料片盖在一个开关上,有点晃悠。你扶着trim晃就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m开关响,那实际上是一个塑料片盖在一个开关上,有点晃悠。你扶着trim晃就不响了

扶住还是会响唉。。。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得了,入模要有破而后立的精神

网友:
可能摔过吧,里面的塑料件摔折了

网友:
电源接头

楼主:
已解决!~ 原因是改美国手后,原来左手油门的弹簧去掉后,调整弹簧力度的那个滑块没有锁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