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这个电芯DIY 450 动力电池?

楼主(2009-10-29):
如果可以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先在这里谢过!

电芯

电芯

网友:
自己焊接好就可以,但是容量和C数都小了

网友:
買a123二手和你的一样

网友:
多少钱一片?

楼主:
“自己焊接好就可以,但是容量和C数都小了”  容量不是1800*3 ?  c数是多少? 15c?

楼主:
45 一片!店主说是A芯! 行家明示下。

网友:
那还不如买2200MAH20C的了,现在价格大概120左右

网友:
45一片并不比成品电便宜啊
串联后容量和C数都不变的,看来LZ也一定没有组过电芯,焊接软包锂电还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不建议购买!

网友:
呵呵。。

这种破电心也能卖45?? 别人拿刀砍你呢。。
什么A级都** 骗人的。
没见过这么贵的 还是1800   25C 的

网友:
同情楼主,价格上有上当之嫌。

另外,也有可能存在C数变小,串联级数越大焊接点电阻增加月大,可等效为电池内阻,最大额定放电电流将会变小。

只要串联,最大额定放电电流的C数不会增加,只能保持恒定或者减少。

所以楼主,你放心,除了价格,问题不大

楼主:
看来可以先买三个做一下!

网友:
LZ你被宰了。。。

网友:
我用过~~3S飞450有点不行~热~~飞固定翼很好用,我去年买的25一块,现在还在用质量不错~~

网友:
上星期去科技京城,看到有家店卖电芯的。问了下价格2200mAh 3.7v的多少C没注意才30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