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孔器切弧面

楼主(2009-10-29):
想做个电机座,用飞机刀切个电机一样大的弧

网友A:
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多少?

100左右吧

网友:
支持diy
不过调刀会不会挺麻烦

网友:
这么大的直径,扭矩肯定很大,钻夹头夹不牢吧

网友:
哥们实在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有点危险。嘿嘿。。。。

网友:
飞刀柄是三角的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有些危险啊。最好是把左边那一小片,先用螺丝固定一下。

网友:
是我,想法用四爪上车床干。

网友:
我试过,工件有弹性夹不稳容易往上弹而卡刀从而导致崩刀得不偿矢

网友:
办法是人想的

光靠角钢是不好夹,要加垫块,完全可以夹固。
再有,上旋转台用铣慢慢吭。
感觉都要比这稳妥些。
这要是卡刀,够热闹的。

网友:
当心飞镖

楼主:
合金刀头崩了一角了

网友:
在没有车床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小钻床就无能为力了。还要好刀。

网友:
用回转台、小径铣刀稳妥些。

网友:
发现我们都差不多,有时候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和不顾后果的去干.

网友:
最好加个防护罩

网友:
发现我们都差不多,有时候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和不顾后果的去干.-------经典。

网友B:
这转速切的很慢的,我一恼就用钻铣的最快速度搞的,戴了头盔所以不怕,声饮比杀猪时猪叫的还大,耳翁翁响,卡刀时整个合金刀头脱出来,打在我我胸口然后掉进我上衣左边的口袋没感觉到疼,我可没吹牛,质量小的东西只要不打到头部没什么好怕的

网友:
耗时间的活!用合金刀头转速可以高一些,每次刮掉的量少一些,应该是可以的。车床上车这样大直径的外圆是咋干的 可以参考以下。

网友:
我宁愿用手锯加锉刀,说不定速度比3A的这种方法还快

网友:
飞过电木,没飞过铁

网友:
3A在搞小李仔飞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转速切的很慢的,我一恼就用钻铣的最快速度搞的,戴了头盔所以不怕,声饮比杀猪时猪叫的还大,耳翁翁响,卡刀时整个合金刀头脱出来,打在我我胸口然后掉进我上衣左边的口袋没感觉到疼,我可没吹牛,质量小的东西只要不打到 ...

真佩服这位老兄的牺牲精神,你太勇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