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 问题。先在这里谢过!

楼主(2009-10-29):
小弟问题很多,励志飞好450,圆梦儿时! 谢谢各位。您的意见是我的动力。

1.我想买 闪客450 SE V2  请问此机器质量如何,配件贵?其它机器如何?

2.想买gp750 陀螺仪 用在上面的机器上,应为认为陀螺仪跟控一样可以一步到位,不易坏。这样做妥当?

3.想买 电芯 自己DIY动力电池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芯?最好给给个淘宝连接!

4.其它的易损件我应该买哪些,要买几个?

5.请问作为新手应该练习哪种模拟?

这种电芯可以用来DIY 450动力电?

这种电芯可以用来DIY 450动力电?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我好像听老鸟介绍,450 最少要2200MAH11.1V20C的吧!!!

网友: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机型是 黑鹰450 POR  黑鹰有自己独特的设计,不四国内的山寨货。上下机身,轻的同时减震。有个杠杆系统,减小对舵机力的需求,减小多舵机的投入,可调的剪刀臂长度,让机器能在灵活与平稳中获得更多的可调性。 空机不带大桨600多,然后自己配设备,电子设备有高有低,LZ应该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吧,我的选择是XXD2217 3800KV+12T   好淫40A电迢。只是注意一点,如果用这个机的话要把315桨换成325桨比较好,缺点就是卖家不多,有些配件比较贵,但我自己觉得整体性价比不错。陀螺和尾舵我建议LZ还是随主流用GY401+9257。如果没什么钱 JB08和KDS800也是不错的选择,尾舵用篮箭的吧,尼龙齿,200多那个数码的,从厂家给的参数上看比较牛X,我没用过,我用0704B+数码929MG做的搭配。电池最好是不要自己DIY,这个我觉得太不安全了,但是LZ有能力的话就当我没说,这点我给不了意见,买的话我用的ACE格氏的,贵点,但是质量确实好。易损件有 脚架 大桨 主轴 横轴 尾轴 大齿盘 尾管,尾桨差不多就这些,皮带可以备两跟足够了,但是新手炸机一般没有可预见性,所以炸坏哪还真不好说。
  我现在的机机是ESKY的013 450级的。黑鹰那套配置是我打算下个月入手了,研究了2个月以后决定的。我那配置价格大约在2000以上了,还不算控,我已经有控了。

网友:
GP750 是不是YT那款 用的人好象没401的多哦

楼主:
看了上面的有点眉目了

网友:
1.闪客450V2我没有,但据说精度还可以但比不上亚拓
2.750陀螺仪不错,建议和锁尾舵机一步到位
3.DIY电芯自己DIY可以不过装好的450电池可以让你省心好多。毕竟锂聚电池有一定的危险性
4,易损件新手一般就是大桨、尾桨、主轴、横轴、尾轴、尾管、脚架、大小齿盘等。大桨和3轴要多买点。其他的怎么也得备一套吧。
5.模拟器,我是用的G3.。5也可以用其他的。盗版的也能用。

网友:
- 空机建议买兼容性好的。非耐、飞越、YT都可以。其他的新手炸了以后买不到配件,或者配件太贵,烦恼无限。
- 新手自己组电池还是免了吧,省不了几个钱而且非常危险。你大概还没有看到过锂电短路,哪怕是正负极轻轻擦一下都能把你吓个半死。
- 陀螺仪我觉得GY401最省事,GP750也不错,勉强算“一步到位”吧。

网友:
个人建议:

机身应该ok,配件通用,可以上
gp750很不错,可以上
电磁还是买成品把,一般20c的也就1百多一点
易损件:大桨、主轴、横轴、尾轴、尾管、大齿、小齿、起落架

网友:
我有30C的

网友:
陀螺加锁尾还是用401+9257吧    用的人多  遇到问题 有更多的人 可以帮忙解答

网友:
电池推荐不要自己组 自己组也比较费劲同时也不便宜多少 一旦短路.......
买成品电
3S1P 2200MAH11.1V20C
450悬停航线绝配 新手就不要要求3D了那是以后的事情
有人说3S1P 2200MAH11.1V20C也能3D啊 是的能 但转速下降太多 电池超热
而且估计电池没用到寿就已经摔坏了

楼主:
看来 闪客450不错

网友:
电池买成品的好,

网友:
lz不哭,找个好点的信仰吧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一回沙发呀!!!!心愿~~~心愿~~~~

楼主:
”lz不哭,找个好点的信仰吧“ 15楼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