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65MG*3,401+9257,请问与sports或Pro兼容么?

楼主(2009-10-29):
会不会出现
舵机
装不上,摇臂不垂直这样的兼容性问题?
还是Sports和Pro只能用亚拓自家的410M? 401+9257 能妥善安装在 Pro 上否?
还请各位直机高手支招啊,年底了准备进个空机。。

网友A:
401据说不怎么好装。

网友B:
能装上 但是费点劲!

网友C:
在PRO上是没问题的,据说401在SPORT上不好装。SPORT刚出来时,有模友买了401又卖了,楼主可以翻翻以前的帖子。。。

网友D:
装肯定没有问题!但是要改一下安装位!

网友E:
装是有办法的就是不怎么好装

网友E:
我的65MG装的时候 很难装 稍微嫌大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正好孔小一点 有的摸友说是可以装 但我的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装上的 这飞机设计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F:
65MG拆开壳子就比较好装到SPORT上:loveliness:

网友G(2009-12-13):
sport对电子设备的兼容非常差,65mg,401,9257,电调,没有一个能够顺利装上的,都得改造下才能装进去。 更郁闷的是机身太窄,10DS怎么都装不进去,得装外面。操亚拖他大爷的!

网友H:
sports能装401,主要是要在尾管坐上面弄一个平面就可以

网友I:
LZ不懂,亚拓是只想用自家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