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S7所有微调在中点校正过,模拟器450起飞左偏是 ...
求助,DXS7所有微调在中点校正过,模拟器450起飞左偏是否正常?谢谢!

楼主(2009-10-30):
求助,DXS7所有微调在中点校正过,
模拟器
450起飞左偏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A:
控所有微调和摇杆在中点并不意味这你的十子盘在中点,因为舵臂的问题,再调整连杆后还要用Subtrim调舵臂

网友B:
直机,起飞都左偏呀
飞直机都知道

楼主:
可是看人飞真450机的视频为什么起飞都是垂直向上的呀。。。

网友C:
打一点右付翼就可以垂直起飞了
或在够转速时一下急推油门也可以

网友D:
熟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