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X7右摇杆ELEV在中点但是舵机页面ELEV不在中点位置是否有问题?(有图)

楼主(2009-10-30):
求助DSX7右摇杆ELEV在中点但是舵机页面ELEV不在中点位置,偏左一格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你这个精度算不错的了。稍偏这么丁点,没关系的。我的也是这样,影响不到0.001%。放心用吧,直机在空中飞行时完全可忽略这点影响。

网友:
进工程模式从新较正下中点,不是大问题

正常的话不应该偏的,你是不是自己拆控动过电位器?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我是拆开换美国手过,其他的没有动过!

网友:
我的刚买回来,调了 摇杆松紧后也是这样的。 进 工程模式校正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最简单的还是拆开调电位器

楼主:
我知道怎么进工程模式。。但是不知道如何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