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接头不对!

楼主(2009-10-30):
由于从国内寄出来的E004,邮电局不让寄电池,所以自己在国外EBAY上买了电池,结果送来后,一比对接头居然不匹配!请教高手,要换接头需要准备什么?

网友:
买一对JST头换上

网友:
没明白 一个是平衡接口的头(充电器接头)一个是JST(动力输出头)不知道楼主那块电池是后买的  带平衡接口的应该还有个电源输出头 只要改成JST就可以了

网友:
把电池的黑插头改成JST插头,或者把飞机的JST改成跟电池匹配的插头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明白了,从国内订了一堆零件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