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问题~~~!尾推行程

楼主(2009-10-30):
在论坛潜水了很久了,基本上看贴必顶,但是我突然发现,很多调机方法里说到尾巴调整的时候只说了陀螺,中立,顺滑等一系列问题,而到了尾推行程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带过了。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只这么随便说一句,肯定不重要,很多新手都忽略了这个问题。然后一飞就烧尾舵,还找不到原因只能怪尾舵质量不好,今天碰上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才发现原来论坛里真的很少提到这个事情,所以发个贴说一下。
  尾推的中力点肯定不在尾轴的中点上,所以尾舵两边的行程绝对是不一样的。调好中立点以后,一定要在地面上满满打舵,然后看看尾推什么时候到顶了或者到底了,然后在控上调整尾舵的角度,调到控杆打到4/5或打满的时候尾舵刚好到底或者到顶。这样才能避免空中舵机堵转导致烧尾舵了,正确使用尾舵,舵机应该不会发烫不会乱叫,不会跳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网友:
我的尾推行程是150%,DX7上的满行程。

地面上打不到这个行程就撞墙,但是飞起来是不会撞的,飞起来后没有满行程的机会,除非尾舵持续打到底,这种情况就还要调连杆才可以。

如果尾舵速度慢,那就要尽量使用长的力臂来加快尾舵响应,但是这样的话可用行程肯定降低。

确实如LZ所说,行程这个东西很难描述,也很难有个标准,因为这和你用的舵机性能,舵臂孔位,连杆长度,飞行方式等等都有很大关系。

网友B:
LZ说的正确
但我从来不调中立点(401何来中立点?-----任何位置都是中立点  根本不用管),只要二边打满舵不碰墙就行。起飞-----那个尾锁的死死的。

网友:
另外如果LZ左右行程不一致,估计LZ是先用非锁尾模式调出尾舵中立点然后再切到锁尾模式的,这样的话左右行程肯定是不同的。

我是先把机械部分调整到总行程正中间,来保证左右行程一致的。

中立点调整一直都有两个派系两种论调,向来争论很多,不过我个人觉得第二种方式比较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正确
但我从来不调中立点(401何来中立点?-----任何位置都是中立点  根本不用管),只要二边打满舵不碰墙就行。起飞-----那个尾锁的死死的。

又是一个不看说明书的

网友:
行程调好了,确实能很好的保护舵机。

楼主:
各位帮顶一下吧,让新人能看到这个贴。

网友C:
楼主说的不对的,行程是由陀螺仪限制的,不是由控调的

网友:
半天半天好像说的是舵角中立点吧

不知道我是不是在瞎说

网友:
尾舵的调整确实很多帖子都是一笔带过,以前也认为不重要,后来遇到个老手,才知尾舵也需要调的。
方法其实很简单,控设为非锁尾模式,根据机机不打方向时舵时的旋转方向前后移动尾舵位置,待在非锁尾模式下机机机尾巴稳稳的时候,切换到锁尾模式,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不对的,行程是由陀螺仪限制的,不是由控调的

  看你的级别是大将了,但是我不得不反驳你一次。陀螺所调的行程是指陀螺在工作时尾舵的行程,而那个行程基本上不太可能堵转,因为当JJ不自转了以后陀螺就不工作了,而且那个是永远不会超出尾轴范围的,陀螺在工作时的调节范围是其实是很小的。而我说的这个行程是调节是指控上打方向舵时舵机的行程,因为舵机的运动角度的行程会因为拉杆的延长舵机的位置等因素大于尾推正常活动行程,当尾推被阻挡后舵机还在继续用力,这样就造成了堵转,所以尾舵就一下子死翘翘了。

网友:
你说的不对,陀螺所调的行程是指陀螺在工作时尾舵的行程,你用控打方面舵时如果行程太大,当尾推被阻挡后舵机还在继续用力,可以在陀螺仪上调整尾舵机行程,我相信不光是我,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行程就是在陀螺仪上调的。行程要尽量大,但左右两边不能顶死,留大约0.5-1.0mm空隙就行了。在控上调尾推行程,我就没试过。LZ在15楼反驳别人的话,不管是从内容还是出发点,都是错的。也许你还得重新理解陀螺仪与尾舵机关系才行哦。另**上很多直机3D好手,在论坛里也许连个列兵称号都不是呢。

网友:
所以GP750设计很好就是这里,行程只要设定一次就不会撞墙,401就稍有欠缺,但是我的飞机一样锁的很死~

网友:
401的中立点:锁尾模式时,摇杆左右快速打舵然后突然放开,这时尾舵会自动回位,这个点就是401的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