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450 SPROT 的螺丝胶

楼主(2009-10-30):
YT 450 SPROT 的螺丝胶     R48  T43   这两瓶有啥区别 是不是粘的强度不一样吗   谢谢知道的说明一下

网友:
T43为螺丝胶  R48为轴承胶

网友:
经鉴定,新手!!仔细阅读说明书呀!上面有标注呀!

网友:
说明书是个好东西,提醒一下,trex 450 sport kit的话r48 lz应该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YT说明书里有说吧。。。再不图片上有标注哦。。轴承的地方是标的R48哦。。。看来说明书看的不够仔细。。。虽然我没YT JJ。。。

网友:
强度不一样的,但是用法一样,螺丝胶也能做轴承胶用,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
粘性不一样

网友:
LZ你肯定没有看说明书~

网友:
600的旋翼头、尾桨部位的螺丝应使用R48固定,但是千万不能使多,一丝螺纹即可,比t43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