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转 但能锁住 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9-10-30):
电机不转 但能锁住  什么原因啊电机不转 但能锁住  什么原因电机不转 但能锁住  什么原因啊啊 是 57步进电机

网友:
说明坏了

网友:
什么电机不转但能锁住 什么什么 啊啊

网友:
你这样子没头没脑的帖子坛友只能回答说是电机坏了。应当要上传电机的具体参数,是什么电机,故障现象等等。

网友:
说明电机坏了,锁没坏

网友:
掉项了吧?

网友:
直流还是交流
有刷还是无刷
lz 说明啊

楼主:
hehe 太着急了  没写明白  是 57步进

楼主:
能锁住轴  但是 无论怎么换接线就是不转啊   急啊

网友:
有可能坏了,知道了吗有可能坏了,知道了吗有可能坏了,知道了吗有可能坏了,知道了吗

楼主:
坏了为什么还能锁住呢?????

网友:
脉冲太高了,降脉冲试试看。

网友A:
电机没坏、驱动模块也没坏。

是脉冲没过来,从输入端查起。

网友:
接法错误。接法没错的话,就是驱动器坏了。
电机是不会坏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脉冲没过来,从输入端查起。
从哪查起????输入端是指接线吗???

楼主:
但是 吧那两个电机接到x轴位置就正常转动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是这样子的  三轴驱动板 8435的  只有x州的电机转 其他两轴能锁住但不转 。把yz电机换到x位置就正常转动  给个解释啊

网友B:
软件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设置错误。
wo我用手动测试的

网友C:
X轴软件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X轴软件设置错误
可为什么就是他自己一个轴能动呢  伤脑筋啊

网友:
按驱动器说明设置接口

楼主:
大家 说说 啊  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
手动用的是驱动板上的手动按钮??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8435的驱动板,弄个图片好分析,有可能是芯片坏了,也有可能是PCB板本身部分线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