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甩尾问题!!!

楼主(2009-10-30):
关于YT500追尾问题,菜鸟请教各位高手:摔过以后修好了,但尾巴会逆向大桨旋转方向追尾,调试遥控和401都没用!另外,请问尾旋翼是否平行于尾管(尾旋轴垂直于尾管)还是存在一个的夹角?谢谢!

网友A:
图片的安装角度是对的,应该垂直。

逆向大桨追尾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旋转应该就是感度不足,但是lz说检查过这些内容,那就确ren一下尾舵中立点是否正确(中间),可能是这个地方的问题,也许是修的时候把尾舵拉杆长度改变了什么的
如果是追踪(不停的左右摆动),那应该是陀螺仪感度过高,慢慢调低试试看。
如果都不行,检查尾舵球头扣是否虚位较大。

如果还不行,你就当我在误人子弟,我也没办法啦,请教老鸟!!!

网友:
建议检查主轴、中联、尾轴有没有弯,检查主旋翼和尾旋翼是否平衡,然后查检单向轴承、尾传动齿、尾轴齿有没有打滑,皮带是否太松。

网友:
朋友的500ESP也是这问题 找了好久没找到原因 他的GY520

网友B:
是不是螺距太高了,尾浆转速不够,试一下减少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的安装角度是对的,应该垂直。

逆向大桨追尾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旋转应该就是感度不足,但是lz说检查过这些内容,那就确ren一下尾舵中立点是否正确(中间),可能是这个地方的问题,也许是修的时候把尾舵拉 ...

就是向右旋转,但中立点是对的,不动摇杆时是在中间,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螺距太高了,尾浆转速不够,试一下减少螺距。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是没修之前是好好的,螺距也没调整过啊?!要试试!

网友:
开3D直接撞地面。从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