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深纠lama刷锅原因!

楼主(2009-10-30):
论坛里之前都有就lama刷锅的原因进行过深入分析,本人也曾经遇到过很烦躁的刷锅现象,有轴歪了出现过的刷锅,有浆架用久了里面的空挡大了出现的刷锅,有平衡杠歪了出现的刷锅,有什么都没歪,也没双浆,轴也没歪出现的刷锅  等等原因!!但不知道有人发现过没,一个没刷锅的机器或者新机器,在飞的过程中就算轴摔歪了,平衡杆打歪了,有时候也没出现刷锅现象,只是剧烈的震动!本人最近发现个引起刷锅的重要原因是:浆的迎角大小决定是否会刷锅!!我用的是白色厚桨,这种桨虽然结实,但有点柔软,有时候不注意的碰撞或者变形都会导致飞行不畅,有时候需要人为用手强行调节,调到合适的桨的迎角,就算这时候有双桨也不会刷锅,当然为了飞行震动小,我们还是要调节到没双桨,这需要耐心的调节,迎角太小必然会损失动力,太大必然会刷锅,至于什么样的角度,自己去用眼睛看!

楼主:
还有种副厂桨看上去质量不错,因为桨有一定硬度,可是装上就刷锅,这种桨迎角在出厂前迎角就很大了所以必然会刷锅!!

网友:
不解,我的有时候刷,有时候不刷,调都不用调

网友:
呵呵,是这样的,要不说明书上专门有项就是用手掰桨叶的么。。。。
我再补充点值得注意的,就是桨夹,有时候出现刷锅了,感觉其他方面并无问题,掰掰桨夹也许就好了,这个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我以前就一直遇到刷过,换了好多东西都没解决,后来偶然发现的,呵呵

网友:
这到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值得深入研究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

可以把一个新机 的一个螺旋桨叶调成大迎角 看看是不是 一定刷锅!

看看都哪个桨迎角变大 才刷锅!

网友:
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旋翼系统的平衡问题。
我的lama机机小炸后也出现了刷锅现象,在依次经过以下步骤确ren后,又可以爽飞,悬停航线均无问题
1.  A、B轴旋转ok,也就是没有偏心旋转
2. 确ren平衡锤钢丝无弯曲,确ren两边平衡,装上后旋转时机机无明显震动
3. 安装下浆,经平衡桨叶后无明显震动和双桨,
4. 安装上浆,经平衡桨叶和调试平衡锤连杆长度后无明显震动和双桨。

网友:
我用的有种副厂桨就刷锅严重,回去试试这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
a桨和平衡锤,过紧或过松,都会

网友:
"刷锅"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