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低价的FPV设计方案

楼主(2009-10-30):
高效低价的FPV设计方案:

大家知道的,
电机功率=电压×电流

发热=电流平方×电阻

所以很明显,同样功率的电机,电压越高,则电流越小发热越小,效率越高!

优点还有其他:电流小,则没必要买大电流的电调,省钱!  电流小,则没必要买C数大的电池,又省钱
其次,因为电压高,所以,可以买低KV的电机,低KV配大螺旋桨,效率又有提高哦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电压14.8V,可以用7812三端稳压芯片(因为三端稳压要求压差大于2V),给视频无线发射稳压供电,彻底避免发射和动力共用11.1V时电压不稳造成的信号不稳

方案》
动力:外转电机,KV800,10寸螺旋桨
电池:7.4V锂电池组,2组串联 ,14.8V
电调:支持4S电池的无刷电调都行

问题:bec是个麻烦事,大多数电调都建议4S以上采用外置BEC,所以,只得和油动飞机一样,又弄4节镍氢电池咯,不过也好,对于买不起OSD的朋友,可以直接弄个接收机电池电压显示器,放到飞机上 当仪表盘,基本上,指南球,电压表,是穷人玩FPV的必备仪表

飞机设计:

基于安全考虑以及为了避免螺旋桨妨碍画面,后推是不二之选,但是后推有个麻烦事,就是低头力矩,以及机身尾杆的布置。

所以,采取以下方案:

双尾杆,高置尾翼。

双尾杆的设计,适合大螺旋桨,不怕螺旋桨打到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在两根杆子之间,搁置发射,这样连带发射的散热问题也解决了

双尾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很容易的设计容器来当机身,比如你甚至可以弄个塑料饭盒但机身

高置尾翼的好处,在于,尾翼阻力产生的力矩刚好就是个抬头力矩,可以平衡掉动力所产生的低头力矩,这样电机就没必要弄个下推角,动力没浪费,效率高

图纸设计中,稍后给出

网友:
理论上同意。

网友A:
 有学问

不过有二点不敢苟同:
一,同样功率的电机,电压越高,则电流越小,效率越高---------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结果算起来就会知道,低电压配大电流和高电压配小电流,输出的功率都差不多的,所以效率也基本相当。不过一样的电池容量,高电压版本能飞久一点就是了。

二,买低KV的电机,低KV配大螺旋桨,效率又有提高哦--------电压提高了,就不能用大桨了,不然电机会吃不消哦。

网友:
分析很有道理,期待上设计图

网友B:
4S的电池来飞 确实时间更长 , 可以用降压稳压模块调成5V来给接收机供电,
好像米军的乌鸦都是24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的电池来飞 确实时间更长 , 可以用降压稳压模块调成5V来给接收机供电,
好像米军的乌鸦都是24V电

12转5V压差太大,效率低,除非是开关电路,但是那样的话,可能干扰

当然了,7.4V配个7805三端稳压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学问

不过有二点不敢苟同:
一,同样功率的电机,电压越高,则电流越小,效率越高---------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结果算起来就会知道,低电压配大电流和高电压配小电流,输出的功率都差不多的,所以效率 ...

对于第一点,楼主的意思是说,电流低了,电机发热量就低了,以热量形式消耗的能量就少了,转换出去的动能就多了

网友:
7.4V大容量电池并不好买,现在很多模友手里只有3S电池,既然有人说米军的乌鸦是24V供电,何不考虑两个3S电池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