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间接性失控!

楼主(2009-10-30):
昨天小飞了一下。因为尾巴不行所以没飞太猛,在低空突然发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电机突然间断电,1,2秒又会重新启动,连续几次都这样了,马上就降落了。回到家试发现原来不止是电机断电的问题,直接是间接性失控,就这么1.2秒钟舵机,电机,位舵机都没反应,等1.2秒钟过后又好了,也不是完全失控,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是中特威的电调,线路检查过没松动,也没干扰,电量也够,会不会是电调的UBC输出有问题呢?请教请教:loveliness:

网友A:
接收检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检查了吗?

请问要怎么检查?

网友B:
6EX质量这么不稳定也敢用! 还是换控吧~
如果你有审美疲劳对外表不太在意可以考虑DX6i

楼主:
引用 网友B:
6EX质量这么不稳定也敢用! 还是换控吧~
如果你有审美疲劳对外表不太在意可以考虑DX6i

质量不是那么差吧??

网友:
多半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
灵异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