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加密狗通过emu文件可以玩G4?

楼主(2009-10-30):
XTR模拟器加密狗通过emu文件可以玩G4?

网友:
G4可以通过esky的加密狗玩 但只有4通道  也可以用xtr的加密狗玩 好像有6通道 都要emu来启动模拟。

网友:
我的XTR加密狗可以,应该是在游戏控制器里面可以认出你的控来的都可以用emu来玩G4

网友:
G4不要狗。都软破解了。只要装个PPJOY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