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9-10-30):
禾宝4P的
发动机
跑了5L油一直没拆洗过,最后一次刚发动没跑一分钟就气缸并死息火了,现在没装火头手动曲轴活塞到顶都很紧象有缸压,是不是拉缸了,想拆开检查一下但缸头四个螺丝紧的要死无法拧动,讨教一下高手有什么办法拧出这四个螺丝

网友A:
不要盲目的拆,先判别故障范围,先排除简单的,如油路、点火,不要一上来就怀疑复杂的大毛病!

网友B:
先换火头试试,一般正常使用的引擎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先考虑火头。因所有部件中,火头的寿命是最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