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下班有空帮我看看这两个床怎么样,多图

楼主(2009-10-30):
一直想上个床,今天抽个空去了跳蚤市场,因为是自用没有太大的空间,所以根据能承受的大小看了两个,一大一小,我不是太懂这个,下面分别描述,请大家帮我参谋参谋!兄弟在此就不言谢啦 ,主要是看看床子的品相怎么样,尤其是细节,哪个地方有问题啊,并且帮我琢磨琢磨多少米入比较合理!PS: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这边的收入水平,因为平均月入5000和平均月入2000消费能力和商品的价格是绝对不一样的!我这边平均打工收入1200——1500之间是较为普遍的,2000的月入属于偏上,3000就算白金领了,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下面边看图遍描述吧
第1张床:
长度大概1m,配件反正我知道的都还比较全:loveliness: 美中不足,噪音好像大了点,咣当咣当的 反正我不是很懂不知道正常否 ;另外让老板给我车了块料,直径6mm的,材质是铁料,就是城市交通护栏那种料,感觉效果不是很理想,下面有图片大家仔细看看吧!另外最外侧的手轮是后配的,这个貌似不是什么大问题!其他的问题大家看图帮我指点吧
tu1 整体1

这是第一张床的全部图片了,对另外忘说了价位:
第一张床报价3000第二张报价1600

网友:
56年产的。年头太久。可能精度不好。 不知道什么价位

楼主:
第2张床

第2张床:
这个床身比较小,大概500mm,非常精致,摆在哪都不占地方,而且重量了得,绝对稳!但有些遗憾的地方,一是感觉这床没人“伺候”,可惜了,造得不像样子,心痛啊 !再就是配件严重不全,尤其是钻夹那边(见后图)配件均已遗失,太郁闷了!还有一个细节,刀架的摇杆有很大的虚位,不知道是否正常或者可否加以矫正,上图啦:

这张图可以清晰的看到摇把处的虚位,后一张是我拧了拧又合上的对比图片:

以上是我看的两个床!请朋友们鉴别一下,挑挑毛病!指指问题和我应该注意哪些吧!另外就是入哪个比较好一些呢,并给出入手合理的价格吧!大家随便说说观点,我在这细细的听,呵呵!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呵呵!6m是大了哈,已更正!!

网友:
买床看你干啥啦,买床玩床可以买,买床加工就要新的或新出的二手机八成新的机子。旧机子搞好比新的还费米。新手还不一定搞好精度,老的旧机子大多配件不全或有内伤,不是我们新手能搞定的。建议买新机,贵1000---2000多.旧的3000的机子加配件1000---2000,还是个旧机子,精度还没保证。

网友:
楼主你在哪里?我这以前也有个跳蚤市场垃圾当新机卖得超贵。后来消失了。第一台床卖3000你还不如买台新的。第二台床,是0618铜套的。尾座配件缺失要配也要花不少钱。挂轮肯定也只有机器上的了。这两床你还是最好别买。因为从品相看价格都偏高,就算买回来你也有可能搞不定那时候就麻烦了,建议想玩还是买新床。

网友:
0618尾座特贵。还不好买。

网友A:
第一床。香港坛友翻新过,很漂亮。 0618A,好相是青岛产的。买旧床可以练手艺。

网友:
我有这种0618的尾座

你可以考虑

网友:
我喜欢第一张床,可以说做工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翻新一下会很耐看的,看床要看它的本质不要只看外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床。香港坛友翻新过,很漂亮。 0618A,好相是青岛产的。买旧床可以练手艺。

现在买某些国产新床也练手艺

网友:
价格有点高.喜欢折腾就买旧机子,但得不怕麻烦和有耐心.想直接用来做什么东西就买新床.回来就可以用,省心.总的来说价格还是有点高了.

网友:
 楼主中毒太深,买个新车不错.你买这个,你家人会扭你耳朵
这个价格太高,估计没什么力,车不了什么东西,又要磨刀,精度又差.56年,解放那时的文物.

网友:
哇,好老的床,要是买回来得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捣鼓。

楼主:
哎!感谢朋友支持,给了这么多指点!
想买旧床就俩原因,一是缺米,二是不知大家发现没有,正如那位11楼仁兄说的,有的时候还是老东西耐看抗用啊!新床这边我也看过,摆的样品很少,卖的也少!而且如图一那样的床子居然要价4、5k   。见上面一位朋友有0618的尾座,看来要是入二床还得把你的尾座一起入了 ;如果上新床,朋友们给推荐推荐吧,并且那个品牌好并且告诉俺个价格,免得被js给蒙了!尺寸不要800以内最好,没地方放啊,要不真成床了!!!呵呵:loveliness: 反正朋友们帮这参谋参谋吧!

网友:
古董级的。买来修好了。封起来再过几十年肯定升值。

楼主:
 是啊!要是有你们大伙懂的帮我鼓捣鼓捣还行!这我自己真怕整不来,还白花米

网友:
第2台1000搞定,回家自己用车床本身做点配件,比较合算,东西也比较耐操作.

网友:
楼主缺米,更不要买旧机子,除非你的工作或朋友有机加工条件,旧的比新的费米,看起来买的时候便宜,修好后就知道啦。朋友有机加工条件也要是个体的,公家的便宜不好占,影响朋友的工作和奖金,大多有制度禁止干私活。很麻烦的。

网友:
同意19楼的哥们的意见

网友:
当文物可以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

网友:
我还是认位买新的JJJ

网友:
搂主第一台车床和我的几乎一样,只不过我是三角皮带,你的是平皮带,按理平皮带更稳!建议购买,我是08年底买于北京,1800元,挂轮、电机、卡盘齐全!比您这台成色好点,当时也不中看,但是试试间隙不大就买了。现说是用感受:1、配0.75电机,动力不错,一般45钢单边车0.5-1mm没问题;2、精度不错,卡盘跳动稍大、3丝,老床,有机会调一下,中拖板刻度精准,一格6丝,小拖板一样好!3、振动、躁音均很小;4、整机长近1米,比0618大,加工范围大,适合家用;5、工业级,做工好,用料实在;6、主轴前后轴承是套式的,调好后及时加油很好用。缺点:1、老床,有些地放如手轮轴旷动,须动手修理;2、横走刀被拆除,较难恢复;3、中心架等附件难找;4、跟刀架还未发现如何安装;5、皮带轮变速,变速困难; 6、外观旧;7、须使用者有机修经验。

楼主:
!!

 朋友们的指点很到位啦!  都是设身处地如果是自己入该如何选的好意见,比如楼上的兄弟打了这么多,感谢!
我总结无非两种1种是买可以,更多倾向2床的,但这个成色的1000入也就入了,1600不值!有道理!还得自己动手好好捣腾捣腾;2种就是直接上新床,省心!好用!
今天又摸到一个跳蚤点儿,明天天好就去瞅瞅 ,看看有没有新发现
再就是如果上新床,我的地盘也就适合0618那么大的,再打无论体积噪音恐怕
请朋友们给俺推荐一下,0618这样的床哪个牌子好点,价格大概多少,这个关键啊!! 呵呵

网友:
纯属土枪土炮,垃圾都这么贵

网友:
这么久,估计床子一直在用

网友:
都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