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电调与接收机工作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10-30):
请教各位大侠几个问题:
1,负荷8A的无刷
电机
接10A电调是否正常?
2,电调的输入电压为6-12V,使用 7.4V或11.1V的
电池
, 接收机的工作电压为4.8 - 6V,这样的组合接收机是否可以?
3,电调一般只标输入电压,是否输出到接收的电压与输入相同?
我以前没玩过这些东西,最近想DIY,正在网上选购配件, 请大家帮忙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A:
1,只要最大负载小于电调电流就行。
2,电调里面有BEC电路,一般是7805,会把输入的电压变换成5V输出给接收机使用,放心使用。
3,与第二问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A:
补充:把接收机的电压问题放下,不需要管。好好学习一下电机KV值,电压,电流,转速,还有动力与螺旋桨的搭配学问。
还有放电电流与电池放电C数之间的关系。

楼主:
  解释的太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