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螺旋抖动(筛米一样)

楼主(2009-10-30):
我的450炸后修复后。油门曲线一高就会抖。像涮锅(螺旋抖动)一样。频率不快。我的油门曲线:0。25。35。45。55。螺距:0。4。6。8。10度。油门曲线越高越抖。油门曲线:0。30。50。70。80跟本无法飞。也就是桨矩6度时油门不得高于30%。高了就抖。其它的都调得很好了。低油门高螺矩就很稳的。是怎么回事啊。谢谢解答。

网友A:
横轴弯了吧

网友B:
先检查三轴

网友C:
先检查三轴,然后检查是否双桨?

楼主:
不是螺旋桨抖。是抖动的样子是螺旋状。无双桨。其它都好的

网友D:
负翼也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