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伤车吗?求助下

楼主(2009-10-30):
想知道这样伤车吗?

网友:
对于有些老式变速箱是可以的 .

网友:
不建议这样搞,以前学大车的时候师傅教过,但是没用离合片,速度稍不合适就要打齿打很响的,小车档轻,不明显,大车档重,稍微一点你都能感觉出来。速度不够切上去是吱呀~~~一声,挂不上;速度大了也要响,只不过是把下级齿轮摩擦着带起来一起转上后才能切进档,有时候还有明显的顿挫感,原理就是不断开动力直接用去啮合下一档(或上一档波箱齿轮),以后有机会你可以拆下来看,齿轮两侧边磨得很厉害的。
用许三多的话说就是:这样做,没意义~

网友:
技术好不伤车,因为档位有同步器,只要油门切入点找准是没问题的,
而且切入点准的话,挂档是非常顺滑和没有任何异响的!

     我和好友晚上飙车,他们的加速总没我快,我就是用的这招,

         因为换挡速度更快,又是刚性联动的联动(动力对轮子的输出未切断),动力输出丧失更小,动力切入时间更短,发动机更快到高速!

     当然技术不好(当然这种换挡感觉并不容易掌握)的话,发动机换挡时机和切入点严重不对的话,波箱齿轮一下就玩完,经常轻微不对也有影响!

网友:
老手可以,新手不可以。

网友:
这种换挡也有2种方式一种要回油一种是停油

网友A:
这个技术我也会,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不是个好习惯。第一,必需要对很远的形势线路上做判断,但是有时候你判断该进或者该退档了,但是因为距离过远,等你操作完以后发现判断失误了,浪费操作,平白无辜的消耗体力。第二,如果养成了这个习惯,发生近距离突发事件,万一速度和油门的配比还有挡位进退选择稍有差池就有可能酿成大祸,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第三,不管进挡推挡,都需要油门去配比,稍微老旧一点的车就会发现进退档位都要靠给发动机给油,不存在不给油就能操作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加大耗油。
  LZ问伤不伤车,这么说吧,只要你能练到你不用离合器挂档的时候听不到任何打齿的声音,手感上没有任何的钝感了,也就是说跟用离合器一样的感觉了,就不会伤车,随便多少次都不伤,不管什么式样的变速箱。
  会这个技术的唯一好处就是如果在外面离合器出问题,比如线断了,卡盘弹簧坏了一个等故障的时候,你还能够把车开回来,曾经我就经历过,我硬是这样把车开了200多公里开回了本地的修理厂才熄火。
  本人00年学开车,部队转业回来的老师傅带的,然后一直开,06年考证,到现在,开过轻卡,大小面包,小车,都开过,个人比较喜欢开车,就算这天坐家里一天没事做完全可以不用出去也要开车出去溜两公里回来。不开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技术我也会,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不是个好习惯。第一,必需要对很远的形势线路上做判断,但是有时候你判断该进或者该退档了,但是因为距离过远,等你操作完以后发现判断失误了,浪费操作,平白无辜的消耗体力 ...

厉害

网友:
半自动
摩托车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