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家用线切割!

楼主(2009-10-30):
正序浏览
一直潜水.因为米少,工件给人加工更要米,氧切割在家用又不安全,家用,车.铣.钻.有了.怎么没人搞个家用线切割?

网友A(2009-12-19):
    还以为DIY出来了

网友B:
慢慢学习吧!期待楼主的成果。

网友C:
听人劝,吃饱饭。

网友D:
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网友E:
25楼地,没那么麻烦,可以把电压多设几个档位
30楼地,我这用地就是数控地
43楼地,丝筒大点没什么,拿去磨成同心圆,不会有太大地振动

网友E:
楼主。我就是做线切割地,并没有出现楼上几位说地现像

网友E:
5楼地,CAXA自带地有机床控制
6楼地,线切割去掉机座还是很小地,至少不会比车床大多少
13楼地,别太打击人
15楼地,只要自己多换几次水,不会太脏
17楼地,现在地线切割机器可以由三相电改成单相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三相电的,还有,那个水并不会无缘无故地流出来,就算是流出来了,也是你机器哪里堵到了。容易得癌症吗?人又不是一直都站在机器旁边。也就是机器好了才去弄下。我一直都做这个地,并没发现。不过你说地也有道理,是比较难洗点, 不过 并不是不能洗掉,自己多注意点就好了。
20楼地,说地是慢走丝地吗?那是个好东西

网友F:
激光切割机。。。。。。。。。。。

网友G:
淘到个高频电源,貌似线切割机床或者穿孔机上的,还在路上

楼主:
简易电火花解决了脉冲。关键是机械部分。市面上割亚克力板的机机可否代丝桶部分?

网友H:
线切割电子控制(轨迹控制,高频电源,驱动)这部分没问题,因为我现在就有这个项目在做,而且我能把整个控制系统做到小电脑机箱那么大小.关键是机械部分,尤其是丝桶部分,要往复运动,容易产生震动,太小估计不好处理.我现在的想法是利用我的BF20拖板做现成XY拖板,再外加一个丝桶的组件,一机多用.

网友I:
好
这个提议太好啦。。。。。。。。。。。

网友(2009-10-31):
那是慢走丝...一般人家谁玩的起?便宜的也要几十万那...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铜丝作切割线,把工件浸在清水里切割,就不脏了,工件光洁度也很好

切割线加工时声音应该不大吧,浸在清水里切割气味还有吗?

网友:
家里不是每样东西都能玩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高频电,是不是就是开关电源那样的要多少瓦

这东西说起来有点麻烦,要求电源的脉冲时间,间隔等是可调的,一般的都是矩形波,还什么锯齿波,馒头波..........工业上用的也就700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说起来有点麻烦,要求电源的脉冲时间,间隔等是可调的,一般的都是矩形波,还什么锯齿波,馒头波..........工业上用的也就700W左右

这个到是可以制作,用开关电源的方法,不整流,虑波,。频率可调,还可以做的很小把参数搞清就可以了.电压可调或是控制都行。

网友K:
如果谁想玩,我可以提供详细参数,并有大部分工业用成熟的 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谁想玩,我可以提供详细参数,并有大部分工业用成熟的 电路图

提供详细参数, 是快 走丝走 切割,还是慢走丝切割的。

网友:
线切割是一种电加工机床,靠钼丝通过电腐蚀切割金属(特别是硬材料、行状复杂零件)。电火花线切割加工(Wire cut 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简称WEDM),有时又称线切割。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连续移动的细金属丝(称为电极丝)作电极,对工件进行脉冲火花放电蚀除金属、切割成型。它主要用于加工各种形状复杂和精密细小的工件,例如冲裁模的凸模、凹模、凸凹模、固定板、卸料板等,成形刀具、样板、电火花成型加工用的金属电极,各种微细孔槽、窄缝、任意曲线等,具有加工余量小、加工精度高、生产周期短、制造成本低等突出优点,已在生产中获得广泛的应用,目前国内外的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已占电加工机床总数的60%以上。根据电极丝的运行速度不同,电火花线切割机床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床(WEDM-HS),其电极丝作高速往复运动,一般走丝速度为8~10m/s,电极丝可重复使用,加工速度较高,但快速走丝容易造成电极丝抖动和反向时停顿,使加工质量下降,是我国生产和使用的主要机种,也是我国独创的电火花线切割加工模式;另一类是低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床(WEDM-LS),其电极丝作低速单向运动,一般走丝速度低于0.2m/s,电极丝放电后不再使用,工作平稳、均匀、抖动小、加工质量较好,但加工速度较低,是国外生产和使用的主要机种。根据对电极丝运动轨迹的控制形式不同,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又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模仿形控制,其在进行线切割加工前,预先制造出与工件形状相同的*模,加工时把工件毛坯和*模同时装夹在机床工作台上,在切割过程中电极丝紧紧地贴着*模边缘作轨迹移动,从而切割出与*模形状和精度相同的工件来;另一种是光电跟踪控制,其在进行线切割加工前,先根据零件图样按一定放大比例描绘出一张光电跟踪图,加工时将图样置于机床的光电跟踪台上,跟踪台上的光电头始终追随墨线图形的轨迹运动,再借助于电气、机械的联动,控制机床工作台连同工件相对电极丝做相似形的运动,从而切割出与图样形状相同的工件来;再一种是数字程序控制,采用先进的数字化自动控制技术,驱动机床按照加工前根据工件几何形状参数预先编制好的数控加工程序自动完成加工,不需要制作*模样板也无需绘制放大图,比前面两种控制形式具有更高的加工精度和广阔的应用范围,目前国内外95%以上的电火花线切割机床都已采用数控化。 线切割属电加工范畴,是由前苏联人发明的,我国是第一个用于工业生产的国家,当时由复旦大学和苏州长风机械厂合作生产的这是最早的机型叫复旦型,我们国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快走丝系统(HS).欧美和日本发展了慢走系统(LS).主要区别是1,电极丝我国采用钨钼合金丝,国外采用黄铜丝; 2,我国采用皂化工作液,国外采用去离子水;   3,我国的走丝速度为11米/秒左右,国外为3~5米/分,   4,我们的电极丝是重复利用的直到断丝为至,国外是走过后不再重用,   5,我们的精度不如国外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谁想玩,我可以提供详细参数,并有大部分工业用成熟的 电路图

想做一台用铜丝切割,工件放在清水中的那种线切割机,造价不要超过2千元,有沒有这方面的图纸

网友:
老外不做快走丝就是怕污染

网友:
用钼吧,又不贵,

网友:
快慢的数据都有,
2千好象不可能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如果谁想玩,我可以提供详细参数,并有大部分工业用成熟的 电路图

请问便携式电火花穿孔机,取断丝锥机的电路图有吗?1000元可以做出来吗?
好像这个比较靠谱。

网友:
呵呵呵  电火花 线切割 都是好东西  不过貌似外协省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便携式电火花穿孔机,取断丝锥机的电路图有吗?1000元可以做出来吗?
好像这个比较靠谱。

对还是这个靠谱

网友(2009-12-01):
线切割能加工什么东西呀,家用的多少钱一台?

网友:
 其实线切割就是电火花机吧

拿那个数控泡沫热切割的程序+电火花穿孔机的电路,能不能用来D个慢走丝?

网友:
DIY就是先发烧,然后在去做,管他成不成,一般的都是高烧60度以上,基本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