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手请教个虾动力问题

楼主(2009-10-30):
做了个虾60厘米长不知道用什么动力好手头有个2856kv3200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会不会太大还有如果能用的话该配多大的桨呢?
2218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个虾60厘米长不知道用什么动力好手头有个2856kv3200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会不会太大还有如果能用的话该配多大的桨呢?
2218不知道可不可以?

B2856可用,浆用432~632就好,2218也行,而且更适合你的虾,前提是你的虾不要做得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