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船也来凑个热闹

楼主(2009-10-31):
我的船也来凑个热闹。上次小水时没有带摄像,只好先来几张照片。在这里要感谢贾老师的鼎力帮助和工兵甲兄的激烈怂恿。 另外,请教下高手们,我这船在转弯时半径过大,是不是舵用小了?舵角已经调整到最大了。

网友:
涂装真漂亮....帮你顶一下下

网友:
原来是我的

网友:
重装上阵啊,

楼主:
如有类同,一切责任由工兵甲负责,是这位老兄怂恿我配装的。由于自己菜鸟一个,下水那天出现了翻船 。目前想冲急速,但是心中有阴影,只敢跑2圈就收操回家了,基本是开车1小时,下水跑船2分钟。痛苦啊!目前考虑等贾老师比赛结束后,在有高手(当然包括游泳高手在 )的情况下向150冲刺(出现意外时,由工兵甲担任救援队队长 )。

网友:
你说半径大,有多大?

这个跟你的舵肯定有关,但你的舵位置已经定死,没得调没办法了~~

网友:
换舵机位 舵机臂

网友:
我有o记的432铝桨 还有老虎的632铝桨

LZ要不要试一下

网友A:
提醒一下稍稍老弟,使用FSD电机冲刺是极不安全的,这种电机退磁比较严重。
另外,这条船635、935、937的桨都有哦!上楼的桨小了(用635时电机竟然一点温度都没有!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楼主:
目前浆倒是配置了2条,待测试以后要是有问题再来请教。

楼主:
2次下水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转弯时稍遇风浪即会侧翻 请大虾们赐教。

网友:
请问工兵,这船用几s的lipo跑的?我知道etti的这款电机最高kv是2400。希望能跑出个好成绩。

网友:
这条船目前使用A123和4000ma4s的LIPO

网友:
台湾蝎子

网友:
这个电调NB。

顺带问一句这坛子里还有人在用HACKER的船用电调吗?我手头这个是5年前的MASTER 70-O。跑8SA123 V艇速度还凑合。只可惜不会调船。全油门后经常起飞在空中左右摇摆(延前进方向左右旋转30度左右的哪种摇摆)。始终做不到船尾在水中保持高速接触水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稍稍老弟,使用FSD电机冲刺是极不安全的,这种电机退磁比较严重。
另外,这条船635、935、937的桨都有哦!上楼的桨小了(用635时电机竟然一点温度都没有!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不太暴力的玩,注意点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