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玩船的控,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的?

楼主(2009-10-31):
大家说说看,右手油门,总觉得别扭。

网友:
板控右手油门,如果是枪控就左手油门,呵呵

网友:
我是美国手,左手油门。
建议用灵活常用的那只手控制方向,另外一只控油门,
对于板控,管用右手的就用美国手,
左撇子就用日本手

网友:
LZ 要是不习惯可以把控改一改,改成美国手

楼主:
是啊,想改成左手油门的,要么就想换个枪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想改成左手油门的,要么就想换个枪控了。

不难,把两边的相关部件兑换一下就可以啦,拆开一看就明白怎么改了,
其中:油门通道是一个金属弹力压片
其他的三个通道是弹簧和塑料组件

楼主:
多谢,我回头看看,电子线路方面不需要改吧?
我的是4vf

网友:
国内还是日本人手的人多

我周围只有一个是左手油门的

网友:
玩车,船都用枪控。玩飞机当然是美国手。

楼主:
枪控也挺好,不知道国产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某人好像是左手油门+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