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我的0851平衡充 不会自动停止充电

楼主(2009-10-31):
我的0851平衡充,充了一个晚上也不会停止充电,但
电池
的电量有增加,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充电器挂了,0851平衡充充好后绿灯会停止闪烁。

网友B:
补充
如果电池不好,充电时0851会进入保护模式,绿灯也会一直闪烁,这时需要重新断电才能恢复。

网友C:
 不是吧,0851充满了会自动停,但那时估计电池也快不行了,次数一多,电池也就会变胖的吧?我现在充最多充2小时.

楼主:
电池没问题,充了几个小时之后电压也有4.2左右,但是就是灯不变化

楼主:
请教大家了 充电器内部有什么容易损换的原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