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9-10-31):
学校封校没家伙搞,请高手XX
同学本本散热架坏了,翻过来一看居然是3个无刷风扇,而且电源只有两根线,应该有控制电路吧。。
看看买的无刷电调那么复杂,希望高手能解答那么简单的电路怎么控制电机,而且散热架只卖25元,3个电机3个控制电路板,如此简单又便宜的东东是不是能做点什么呢!!!!!!!!!!!!!!!!!!!!!!!!!!!!!!!!!!!!

网友:
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里面有一个霍尔代驱动的东西,线圈是两组。应该是效率很低的。个人感觉用于模型不合适。

网友:
模型用不上,功率太小。效率太低。

网友:
再改装做个新的散热架把:loveliness:

楼主:
受教了,谢谢!!!!11111